[综合] [求助]如何用三菱RA60H4047M1做一个DMR射频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9-05-07):
手头上有一块报废电台上拆下来的RA60H4047M1模块,好的。
找到他的典型电路,非常简单。想动手做一个U段的功率放大器,给家里的DMR和P25手台用。
有人说这个电路只能用于模拟手台,不能用于数字手台。但原因说不明白。
求教一下各位大神,接数字手台的功率放大器和接模拟手台的功率放大器电路上有什么区别?
有没有相关的电路图参考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2020-01-09):
不是不能用,而是要更改控制方式
一般外置功放,用的射频输入控制模块工作,收发转换。
模拟是持续输出,数字是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