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搭载WinCE的掌上电脑,联想天玑2000 PDA拆机

楼主(2019-05-07):
晚上酒后看闲鱼,无意中看到有一个联想天玑2000的掌上电脑在卖,成色不错,价格也不贵。想起以前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用这玩意看了好多的电子书,就收来怀怀旧。

看联想的LOGO,还不是来弄我。个人觉得还是这个好看一些。

上面是插CF存储卡,右上角掀开后可以插电话线拨号上网

出厂是2节封装在一起的镍氢电池,估计早就失效了,卖家换了2个普通的5号电池

在垃圾堆里翻出若干年前的CF卡,开机玩了一会,所幸里面的软件电子书啥的还都在,插上还能用

当时用的最多的看电子书软件。不知是屏幕老化还是看惯了现在的屏幕的问题,看起来很暗淡费眼

没有配套的电源线,当时想改一下外接电源,拆开测试下,顺便拍点图片

一颗硕大的CPU,飞利浦生产的一款32-bit RISC microprocessor

这个ite开头的没有百度到信息,不过看起来像是电脑主板上的EC芯片

主板上集成了拨号上网的Modem,还有联想LOGO下面的插座上面插着一片不知道是ROM还是RAM,只知道这货所有的信息在断电后都靠一片2032来维持,如果2032没电了,所有的信息都会丢失
拆除了没电的2032,准备更换

x9313W数字电位器芯片,作用未知。MAX1771是升压芯片

屏幕啥的忘了拍,是一张320*240的黑白液晶,电阻触摸屏,得用配套的笔点来点去的那种
最后摆拍一张吧

把玩了下,更换了后备电池,搭上了10块钱的运费和差点成为垃圾的CF卡和读卡器挂某鱼出掉了。

网友A:
我在2000年的时候花了两千多元也买了一台天玑2000,那时刚推出,后来在2002年的时候900元卖掉了。现在看到这些照片,又勾起回忆了,记得液晶屏是黑白6级灰度显示,内置MODEM,可以直接插电话线上网,背光是淡绿色的,插CF存储卡,WinCE系统运行太慢了。。。。
后来就到处收二手PALM掌上电脑玩耍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

网友:
我02年买的联想的天玑XP100(只记得是蝴蝶状的按键,型号查了才记起来)
07左右买的DELL X51V,与这个PPC相对的就是HP4700
这2个应该是PDA/PPC时代的绝唱机皇,当时比较火的论坛叫口袋数码PDAFANS(停过一断时间,因为CE不火了,改版了),蜥蜴和胖子版块都比较火
09年2-300块钱出了X51V,没什么用了,给别人当留念,主要是因为换了索爱的X1,侧滑全键盘,准确说是手机了(前面的PPC需要背夹才能当手机,少有人当手机用),现在X1还扔着,手机坏了还可以备用一下,X1做的确实相当不错,所以后面换的索爱K750C,第一款可拍视频/电影的手机,但已经不是CE了。
再后来,玩了下同事的WP手机,已经没什么感觉了,手持这一块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2000年的时候花了两千多元也买了一台天玑2000,那时刚推出,后来在2002年的时候900元卖掉了。现在看到 ...

感谢版主加m鼓励

网友:
02年的时候买了一个爱立信r380sc触摸屏手机,06年的时候买了多普达830,用的是wm系统.10年ipad1刚出的时候买的皇帝版.这是刚开始接触触摸屏的几个机器

网友:
wince是个不错的系统,可惜让微软玩死了

网友:
我几年前在隔壁论坛也收了台全新带包装的。
那个时候拿个这个出来不亚于现在拿个vertu手机。它可以通过com口或USB口与PC同步,将文档什么的传过来编辑后传回去,闲暇时还可以听P3看电子书,还可以接上电话线拨号上网看看网页。
可惜就是微软习惯的把移动端系统做烂,这玩意到最后也没什么市场了

网友B(2019-06-07):
居然哈有人要买这东西

网友(2020-07-13):
看图是wince2.11,简称pspc,跑wince6.0需要64M内存以上,显然这个机器内存没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哈有人要买这东西

买了也是怀旧纪念性质的了

网友:
这款黑白屏比较费眼睛吧

网友(2020-08-26):
07年买的欧版天机的二手多普达838,最后被偷了,再后来就是苹果了。

网友(2020-10-09):
电阻触摸屏,得用配套的笔点来点去的那种

只要是个硬的东西都可以点。

网友(2023-12-17):
楼主,wince2.11的软件还有吗?求分享一份,2023年,搜了好久,啥资源都找不到了,这东西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网友:
当年都还是黑白屏手机,摩托罗拉的CDMA手机也刚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