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内阻讨论

楼主(2019-05-07):
   买了4片25AH的磷酸铁锂软包电池,到手以后才注意到电池的内阻有6毫欧左右,比常见同容量的电池大很多,大多数都是1毫欧以内的。
     有几个问题向各位咨询一下:
     ①内阻大的电池是不良品吗?卖家说是全新的电池,容量也没有问题,只是内阻大。
     ②这么大的内阻2C放电时发热功率不低了,卖家说可以长时间2C-3C放电,会不会电池过热。
     ③电芯的品牌是双登,查询了一下应该是做通讯电源的,这个品牌的电池可靠吗?

网友A:
其实我想问的是18650电池普遍内阻在10几到20几,最好的才10以下,还到不了6,这是为什么呢?磷酸铁锂电池有何过人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问的是18650电池普遍内阻在10几到20几,最好的才10以下,还到不了6,这是为什么呢?磷酸铁锂电池有 ...

18650容量做不到这么大,所以没有可比性

网友:
你这个。是容量型的电池。后备电源用的。还是淘汰的,内阻更高。

网友B:
这电池坑定不行了,内阻大,大电流放电如电动车,娱机坑定不合适

网友:
做动力电池好像有点大了,前些天装的一套电池组用的37AH的拆车电池,内阻都在1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坑定不行了,内阻大,大电流放电如电动车,娱机坑定不合适

电池倒不是淘汰的,就是内阻大

网友C:
双登是专业做通讯电源的,锂电池不知道,它的UPS专用铅酸电池非常好。我在中国联通大院里曾经见过,半个冰柜大小的,双登2V 5000AH的巨大铅酸电池,那个应该是通讯机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登是专业做通讯电源的,锂电池不知道,它的UPS专用铅酸电池非常好。我在中国联通大院里曾经见过,半个冰 ...

对他的锂电池没信心

网友D:
买锂电,最重要的参数就是内阻,6毫欧能放出一半就不错了,就32650沃特玛5ah的还6、7毫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锂电,最重要的参数就是内阻,6毫欧能放出一半就不错了,就32650沃特玛5ah的还6、7毫欧呢 ...

容量还是足的,就是内阻大。。。

网友E:
你这个比对对象不对,同容量同规格单节比对,有些大单体内部是N片锂电并联的,即使你测的内阻不大,某一片或几片坏了,内阻再小也没什么意义。
但有个规律,动力锂电内阻小,放电倍率也大,容量锂电内阻比动力的大,放电倍率自然就小。看用途,可以用单节动力锂电,也可以用容量锂电多并来提高放电电流。

网友E:
另外TB卖大单体锂电说全新的,99%都是忽悠。锂电是工业材料不是商品,锂电池厂家是不对普通消费者销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比对对象不对,同容量同规格单节比对,有些大单体内部是N片锂电并联的,即使你测的内阻不大,某一片 ...

我这个是软包单节的,不存在内部并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TB卖大单体锂电说全新的,99%都是忽悠。锂电是工业材料不是商品,锂电池厂家是不对普通消费者销售的。 ...

我也觉得很少会有全新的,都是拆机或者厂家流出来的不明原因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清楚来源

网友F:
小电流放电能用,只是大电流就可能歇菜了,看什么场合吧。一般25安时的单体,1-1.2毫欧算是合格,看内阻要和容量结合起来看,应该是内阻*容量=常数,这个常数要求高的取小点,要求低的取大点。

网友G:
我买了32片10A的软包磷酸铁锂准备组个48V电池 内阻也是6毫欧左右的内阻,10A放电3.65到2.5V容量基本上都在10A以上来着
电池是拆机的 而且应该好几年前的玩意 快头挺大的能量密度太低了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盒子

网友:
看你干啥用了,四片肯定不是装车用电池组的,准备做十二v的电源吗?正常两库以内放电的话正常使用!!!这个电池应该叫做全新拆机电池,哈哈哈哈哈,25安市的话内阻太大了,只能说在原来使用时有严重内伤了,后面使用时建议浅充浅放3.0-3.3之间使用。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楼主(2019-06-08):
引用 网友F:
小电流放电能用,只是大电流就可能歇菜了,看什么场合吧。一般25安时的单体,1-1.2毫欧算是合格,看内阻要 ...

20A放电不知道问题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了32片10A的软包磷酸铁锂准备组个48V电池 内阻也是6毫欧左右的内阻,10A放电3.65到2.5V容量基本上都在1 ...

看运气的东西,我们说不准买的是一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