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做了一个根据水流切断电源的插座用在电热水器上

楼主(2019-05-07):
家里装了一个3200w的电热水器 ,有时候会会忘了拔插头拉开关。
为了增加安全保险 利用水流开关触发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 切换电源,也能完全切离
插座用的16a插座 插头 电缆用的3*4的多股橡胶电缆。 用了25a的交流接触器。在用了一个带有延时通电功能的触发控制板。26s没有用水会自动吸合上电。
然后连接好线路 全面塞入防水盒子里。里面就不拆了。 求各位大神拍砖。关乎安全的还是要谨慎再谨慎。

楼主:
求回复啊指数护顶

网友A:
是使用的时候,自动断电?
这个方法好

网友B:
假设有个人,洗澡洗头关水,揉洗发膏花了三分钟,通电了,这个时候漏电了,水导电导到龙头上,打好泡沫的人一摸龙头,挂了
然后这个死人打开龙头,出水接触器释放断电,把自己冲干净擦干净洗好了

出水断电,从意义上说不通,人体潮湿的时候安全电压远低于36v,有一万种触电的可能性,串两级漏保比出水断电更有意义

从便于控制来说接触器是合适的,接触器配wifi插座配拉线开关都很合适
1、16a插座考虑质量原因余量太小,实际使用摸摸发热,直接接线或者用25a的三相插座可能更好
2、接触器要散热,尤其是你这个长期吸和的,电磁的不像固态继电器不过电流几乎不发热
3、没地线不可取 没地线不可取 没地线不可取

网友:
电热器还是要少用

网友C:
地线十漏保 比较安全,你这个不太安全。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有个人,洗澡洗头关水,揉洗发膏花了三分钟,通电了,这个时候漏电了,水导电导到龙头上,打好泡沫的人 ...

嗯。出租屋没有地线我也就没接了。(为了规范用电,后期还是要加上去)
针对触碰龙头导电的问题 ,我能不能在热水器出水端导电体处 涂一种透明绝缘材料。这是下策了。
用的插头插座是为了下次方便更换维修。可以随意拔插。
我是想论证做出的这个玩意 实际上是否行得通。能否降低触电概率。当然是要每次都能断电的好啊。。。。。
电热水器这玩意啊会老化的,绝缘坏了 就漏电。6还是很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的时候,自动断电?
这个方法好

对的 打开水龙头的时候 切断接触器的线圈吸合。

网友D:
也是一个思路,不错

不知探头是否隔离?

增压泵是用水流控制磁铁,再控制管外的干簧管(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一个思路,不错

不知探头是否隔离?

水流开关用的是干簧管,触发继电器用的光耦隔离。只是我测了 水流开关 通路时有5v电源。 出水段路时才断开5v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安全隐患。上面说人体潮湿时 有一万种 触电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线十漏保 比较安全,你这个不太安全。i

我的上级有一个漏保了。对于我这个思路上还有其他漏洞需要修补吗?就怕万一的。 万一不记得断电了,起码还有这么一层保护着。旧房都没有地线,好危险的。除了洗澡前要一定拔掉开关,还得要上技术保护措施。我可能是少考虑了 正在洗的过程中再次通电的因素,是不是把 断路时间在调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的时候,自动断电?
这个方法好

原则上是洗之前断电,也有漏电开关呀,但是人总会不记得的。加多这么一个检测插座也算是一个下下策,能保护的范围多广 咱们得看使用环境了。想让各位老司机指点一下。安全无小事。

网友E:
可以这样啊,热水器出口管装个电磁阀,低压控制那种,比如12v,12v电源接双掷开关,一端控制电磁阀,一端控制继电器,继电器触点容量不够可以用来控制交流接触器来控制热水器电源。这样,如果用水的时候忘了开关,花洒里是放不出水的,逼你去把电源关了。

网友F:
我在卫生间照明电线接变压器,输出12V,然后和楼主一样做个盒子,里面接一个大功率继电器,打开照明同时继电器工作,切断电热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卫生间照明电线接变压器,输出12V,然后和楼主一样做个盒子,里面接一个大功率继电器,打开照明同时继 ...

你这白天还得开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样啊,热水器出口管装个电磁阀,低压控制那种,比如12v,12v电源接双掷开关,一端控制电磁阀,一端控 ...

这样 可以是可以。

网友:
综合楼上所说,再加个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
还是不要改装,不安全

网友G:
楼主最好用储水式的,烧好水后断电,一般情况一桶水洗个澡是绰绰有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好用储水式的,烧好水后断电,一般情况一桶水洗个澡是绰绰有余的

我这个是储水的。就是怕不记得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