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SK hynix SC308 SATA 128GB固态盘拆解

楼主(2019-05-07):
单位发的笔记本,一直没用,最近拿出来充电,win10自动升级过程中变砖,查已过保几天了,自己拆下,这还有救吗?

网友A:
SATA协议SSD,主控是打标过的,从图片看比较像PS,SMART警告问题忽略吧,固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协议SSD,主控是打标过的,从图片看比较像PS,SMART警告问题忽略吧,固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

盘是Dell机原装的,网上这样错误代码的很多.看来只能拆片做U盘了.

网友B:
不一定就是坏了,装别的电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就是坏了,装别的电脑看看

PC 试过, 放硬盘盒也试过,试过许多软件都不行. 可能是固件问题.

网友(2019-09-21):
SK_hynix_SATA_FW_Updater_30001P10_ZPE

网友(2020-03-21):
然后修复没有呢?我的也是这样了!无法格式化!

网友:
噶,同牌子NVME MLC 512G嗝屁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