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杂牌电车充电器

楼主(2019-05-07):
短命,4月22日收到货,就充了一次,用这感觉还不错。结果五一放假回来想再充电,用不了啦。闪一下绿灯就没反应了,感觉转灯部分有问题了。插市电,空载,绿灯常亮,只要接电瓶就没任何反应了。电路板上有个8脚的芯片型号不明,不然还可以修修练个手。

网友:
肯定是384X芯片,比较好修

网友:
358后边的这芯片,没字,碰到过几个。

网友A:
我说,老家伙,人家说另一个芯,不是说358。
查查灯旁那个绿色最大个电阻,是否断了?

网友B:
PCB背面怎么用镜像翻转了,这样看着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老家伙,人家说另一个芯,不是说358。
查查灯旁那个绿色最大个电阻,是否断了? ...

那个电阻没事。把所有电阻,二极管都测了一遍,有3个电阻阻值和色环差得比较远,还没拆下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背面怎么用镜像翻转了,这样看着别扭

我以为大家都这样看呢

网友:
唯宝品牌的????

网友:
镜像翻转,新技能get,谢谢分享。大概是输出插头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