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闲鱼购买的全新乐视Pro3手机充电电器

楼主(2019-05-07):
这个星期在闲鱼购买了一台号称全新的Pro3手机,买回来第一台手机键盘灯不亮,马上换了一台。结果又出现新问题,手机充电有问题,无法快充,接充电器手机就黑屏关机,关机充电无反应,重新拔了再插电直接就显示74%的电量,牛逼,充了一下午居然显示77%,再也不动了,一开机只有54%电不知道什么鬼原因,查网络平台很多人这个手机充电都有问题,而且现在都是故障返厂机翻新的,没有什么全新机了。后用1000毫安慢充手机居然没有事了,可以冲到100%了,说明手机充电器还是有问题,马上拆机,果然是个假货。还有配重块。型号EQ-24BCN,坤兴版的假货。不过测量也支持快充,功率小,最高只稳定在10w左右,发热严重,充一会电,摸摸壳体有点烫手。

网友:
pro3手机尽量不要使用快充,容易把充电小板冲坏。

网友:
奸商太多了  唉,,,,,,,,,,

网友A:
那不叫配重块,那叫辅助散热块。金属的,紧贴着内壁,帮助内部热量快速导出外壳,新技术。

网友:
恭喜你,买到假货了。24bcn拆机图大把大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叫配重块,那叫辅助散热块。金属的,紧贴着内壁,帮助内部热量快速导出外壳,新技术。 ...

就是假的,以前我买到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82718

网友:
怎么可能还有全新,这恶当上的!买新不买旧!

网友:
淘了一个东洋EQ-24BCN。。秤了下61克 是不是假货?

网友:
果然是撕逼鱼,只能建议当学费。我以前有一次买的300多元安霸A7免布线记录仪,没多久屏幕绿色通道排线裂开断路,变成粉红色调,但至少比漏录的小蚁无屏幕好,有个凑合的取景器,配合数码变焦可随时检查换镜头跑焦问题。两个乐视旧电源,估计是英集芯快充方案QC2低配版,不可能用国外进口原装芯片,无法触发QC3快充。

网友:
假的不能在假了  我也有一个乐视pro3的充电器  挺好用的  我也拆开看过  挺复杂的

网友:
应该找卖家撕的,退款不退货

网友:
快充买紫米的也行啊,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