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感谢各位坛友支持降压模块已出完0-90v电池容量测试仪和10a直流降压模块

楼主(2019-05-07):
EBD-B10H 12-72V铅酸三元铁锂电池组 容量测试仪 都是自用的,因升级设备用不到了。ebd b10h是一款针对铅酸电池,锂电池组的容量测试仪适用于3.2v至90v的电池容量测试,需外置负载电阻电炉丝,支持电脑联机绘制曲线。150一块
供电方式:9-12v dc5525接口
电压设定:2.0-90v最小步进0.01v
电流:0.5-10a最小步进0.01a
连接电脑需使用usb转ttl线

DC-DC10A大功率降压恒压恒流电源模块电池充电LED驱动 还有100多块。9元一块

模块名称:10A降压恒压恒流
模块性质:非隔离降压模块(BUCK)
输入电压:5-40V
输出电压:1-36V连续可调输出恒流
范围:0.3-10A
工作温度:-40~+85度(超过65度时加强散热)
工作频率:380KHz
转换效率:最高97%(效率与输入、输出电压、电流、压差有关)
短路保护:无
超温保护:有(超温后自动关断输出)
输入反接保护:无(可自行加防反
安装方式:4
颗2.5MM镙丝
接线方式:接线端子IN为输入,+/-OUT为输出
模块尺寸:长67mm宽58mm高28mm
模块的电流检测为低端检测,请不要把输入的负极和输出的负极直接用导线短接
模块为降压电源只能降压不能升。输入电压一定要比输出电压高。
调节方法
电压调节:
跟据自己所需的电压旋动电源板上的“CV-ADJ"输出电压调节”电位器。顺时钟调动(向右转动)电压调高。逆时钟(向左转动)电压调低。
充满指示灯调节:
一:先把"CC-ADJ"输出电流调节电位器 逆时钟方向转10圈(此步的要求是把输出电流到最小,防止下一步短路输出时因短路电流过大损坏电源)二:把万用表打到20A或10A电流档位,短路输出把电流调节到自己需要的充满电时亮灯的电流。三:此时如果LED2灯亮,逆时钟调节RV3电位器(中间的电位器)直到LED2灯灭,LED1灯亮。此时充满指示调节已调好,
输出电流调节:
同样的方法把用把万用表打到20A或10A电流档位,用万用表短路输出,调节“CC-ADJ”电流调节电位器把短路电流调节到自己需要的电流即可。
应用范围:
1、DIY一个稳压电源,带恒压恒流功能,不怕使用过程中会短路,可以以保护负载。
2、为您的各短路电子设备供电。
3、为各种电池充电,跟据不同电压和容量的电池设定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
4,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为各种电池充电,带恒流功能,可防止电池过充,有效保护电池。
5,驱动大功率LED,可自由串并联组合,
6、做为车载供电电源,为你的手机或各种数码产品供电。

网友A:
没地址,怎交易!

网友B:
DC-DC10A大功率降压恒压恒流电源模块电池充电LED驱动 还有100多块。9元一块

也不写个怎么交易,是否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地址,怎交易!

已更新闲鱼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10A大功率降压恒压恒流电源模块电池充电LED驱动 还有100多块。9元一块

也不写个怎么交易,是否包邮? ...

已更新链接,山东省内6,省外8

网友C:
这价格不是一般的高,淘宝上电池测试仪,DIY带风扇的那种也不过一百多点

网友:
正好用的上DC-DC10A大功率降压恒压恒流电源模块,果断入手5个,LZ闲鱼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不是一般的高,淘宝上电池测试仪,DIY带风扇的那种也不过一百多点

参数不同,请对比90v10a

网友D:
咸鱼显示卖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参数不同,请对比90v10a

人家是自带负载,你这个是要另加电炉丝,既然要自己加电炉丝,那还不如去买个带电池容量测试的表头,再加上电炉丝,这样的组合还是比你卖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显示卖完了

还有15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是自带负载,你这个是要另加电炉丝,既然要自己加电炉丝,那还不如去买个带电池容量测试的表头,再加 ...

考虑恒流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