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3257ENAA + 东芝 TH58NVG7D2GTA20(16G)量产失败

楼主(2019-05-07):
求助:3257ENAA + 东芝 TH58NVG7D2GTA20(16G)量产失败

3257ENAA是几年前在小凡那儿买的单贴主控,东芝 TH58NVG7D2GTA20(16G)是从金士顿正品G2上拆下来的,MLC 2CE 24nm LGA52 正片。
查过资料,这个主控支持 TH58NVG7D2GTA20。

奇怪的是,Flash型号被识别为 TC58NVG6D2GTA00(8G),我想这个问题不大,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16G就是2个8G拼成的。

焊接完成后,PC(XP)能正常识别到主控板,并有了一个盘符。量产软件的Flash选项里面,竟然找不到TH58NVG7D2GTA20(16G),于是选定 TC58NVG6D2GTA00(8G)进行量产。量产软件用了好几个版本,结果都一样--失败。也尝试过短接SB4,无效,见下面2图:

几个问题:
1、根据以上信息,能否确定我焊接上没问题?因为已经正确识别到16G了。而且我重复焊接了3次,结果都一样。
2、为什么明明支持,flash选项里面却找不到?
3、98DE9482是不是很难量产?
4、怎么解决呢?

谢谢。

----------------------------------------------------------------------------------

有答案了,闪存芯片上的标识是:THGVX1G7D2GLA08,查了一下是苹果闪存,查询软件误报为TC58NVG6D2GTA00、TH58NVG7D2GTA20。我只查到PS2251-67支持,慧荣是不支持的,没救了,但至少焊回去还可以用。谢谢大家。

网友:
主控不支持,要么换主控板,要么改参数(改参数怕是不得行哦......)

网友A:
感觉有可能是设置的问题,不知道设置页面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可能是设置的问题,不知道设置页面是怎样的

网友:
Select ISP取消勾选,不要手动选,Write CID也不要指定主控和闪存,都用默认设置

网友:
板子跳线问题,短接SB8  断开SB4:titter:

网友:
板子跳线有问题

网友:
我试过,金士顿上拆下来的放3257上无法量产

网友(2024-09-29):
THGVX1G7D2GLA08 为
ipad3的MLC nand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