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ZTE Iptv盒子能干什么

楼主(2019-05-07):
有请专家来看看

网友:
垃圾桶吧,或者留着拆配件。

网友:
这三路供电很漂亮!不如改个三电压的供电测试器

网友:
不知能不能刷成NAS或者打印服务器

网友:
扔掉吧,毫无用处的东西

网友:
拆件 练手都是可以的。我前天N301的路由器 电源芯片挂了,费电路板里面找了个DIR615的废板,拆料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