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拆解日本日东DLV8130-EJC电动螺丝刀

楼主(2019-05-07):
去年早市一百大洋淘的,回家试是好的,成色也还凑合,网上查新的要一千多大洋。平时用论坛神器这个一直闲置,前几天收拾东西翻了出来,闲来无事索性拆来看看,少废话上图:

外观

和论坛神器比较大小。

线材标识特写,125V日本电压。

外观

铭牌信息

碳刷更换螺丝

正反转开关。

头部特写

尾部的挂环。

拧下四颗螺丝卸下尾部挂环就能开盖,螺丝质感不错

铜柱螺孔。

能看到三个螺丝孔,最右边的是挂环取下孔内的,但是没发现螺丝,应该被人拆过把螺丝弄丢了。

全貌

电路部分

电机尾部的瓷片电容步子迈大了裤裆开了,应该不影响使用。

欧姆龙的微动开关,这起子外表没有电源开关,是按压启动的,按上批头压入螺丝内微动被触发。

正反转开关特写。

电路板灌胶了,没有维修的改电压的可能了。

一个电阻。

两个微动,金属杆光滑一端插在电机屁股后面的孔里, 批头按下推动这个金属杆压下微动的翘板。

电机头部齿轮

拿下齿轮的样子

NMB的轴承,怎么起的这个名字,好像也算是日本名牌。

行星齿轮,这油污我实在没法继续下手,有机会继续拆解给大家看吧。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是用六角柄还是圆柄批头?

网友:
电压使用起来不太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六角柄还是圆柄批头?

内六角,老铁,O(∩_∩)O哈哈哈~

网友:
还能弄个隔离变压器啊

网友:
110V的,国内不好用,还得配变压器。

网友:
非无线电动螺丝刀。

网友:
还得配个变压器

网友:
接个60v的电动车充电器给它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六角柄还是圆柄批头?

达威电批,好像是5毫米披头,不是常见6.35

网友B(2019-09-07):
这种是串激式电机,可控硅调速。
改220V很简单,主电路串一个大功率二极管,一个几十欧的水泥电阻限流就可以了。
以前买过改过的,用了上些时间才发觉原机是110V改装的,不过真的很好用,快速,噪声小,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串激式电机,可控硅调速。
改220V很简单,主电路串一个大功率二极管,一个几十欧的水泥电阻限流就可 ...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断开可控硅的触发极,串一个150K左右的电位器,调节好转速,用胶封死,或换一个固定电阻。

网友(2025-03-01):
我也有一把,有大神改成锂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