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工给U盘做散热

楼主(2019-05-07):
今天用is903开出一个64gU盘,量产后看坏块除了出场的41个,没有新增的坏块

一直读写操作颗粒和主控太烫了,给它做个散热吧,先把所有的ic进行绿油封装处理

上紫外线灯固化

固化后效果

然后上导热膏

把U盘壳里装上适量的导热膏,安装用胶固定,完工,完工效果

网友:
这就不怕进水了。。。。。。

网友A:
旅游阻热。。。导热硅脂不是越厚越好。。。还不如找2块铜片折叠配合相变导热贴贴合下

网友:
有了 导热膏,再用胶无法固定吧z/

网友:
上绿油以后拆修换F不方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旅游阻热。。。导热硅脂不是越厚越好。。。还不如找2块铜片折叠配合相变导热贴贴合下 ...

用导热膏把热量传导到U盘的铁质壳体上

网友:
我用的相变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