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志强E-2176G ES CPU(QNCV)和华硕Z170主板的魔改折腾

楼主(2019-05-07):
先说CPU,志强的E-2176G是英特尔 2018年第三季度出来的产品,说白了就是E3 12xx的V7改名的,或者说是跟8700K师出同门(连主板和tb频率都一样,就是前者支持128G内存后者支持64G罢了)。这U标配是C246芯片组,当年大伙都知道,INTEL为了阻止E3产品对桌面市场的影响,从E3 V5开始强制性不支持桌面版的芯片组,后来 18年初,各种魔改出现,然后各种V5、V6价格有了明显涨幅。

再说主板,这玩意更早,在17年底就开始有人魔改,主要的还是ME和bios问题,四核心魔改成功,到2018年已经开始成功了六核心,还有六核心十二线程……

所以我打算将这俩东西搞在一块。

一、开箱

▲先看U,虽然这个U 18年Q3才出来,但ES居然有大船,来了一批,然后稍微对了一个对比。

▲看到彼此都为es,虽然不显版本的频率低一些,其实最吸引的地方还是步进,居然所有均与正式版一致,感觉要不就不买,要买就买不显版了。然后选择方面,基本上6核心12线程的不显版价格都相差不大,然后就选择QNCV了。

▲自从某淘宝商家的3960X掉电容门出来以后,现在散片的U很多都不在背面贴易碎贴了,这下可以目睹这个U的真容。

▲这个是网上找到的8700K背面,电容大小排列数量完全一致。

▲魔改的话,如果是四核心可以直接插入,无需对CPU做任何改动。但六核心刘线程或者六核心十二线程就需要额外做一些工作。就是针对某些触点进行短接还有屏蔽。其实并不难,网上已经非常多教程了,主要还是看动手能力而已。华硕还好,就折腾两三个触点,某嘉还要折腾十多个触点……

▲但先需要工具,可以在当地五金店买,如果嫌麻烦也可以想我一样直接淘宝……
然后就来了这么一大圈………………上面深颜色的是屏蔽贴,起绝缘作用。下面浅颜色的是金属贴,起短接作用。

▲用剪刀剪了一小段,再将这一小段剪三四次变成一丢丢,将这一丢丢放进去相应的针脚位。
有专门的镊子夹住放进去当然方便,没有也不必担心,找来妈妈的缝纫针,慢慢弄进去,慢工出细活。

▲最终完成了

▲再到主板。主板选择了1系列的Z170,型号为华硕 Z170-P D3。
因为上这个魔改的CPU,目前需要ME为11.0(这两天收到消息11.8也可以),基本上就是h110,b150,z170这些。2系列主板暂时不能。然后DDR3内存还有,就不想买DDR4的了,就选择了这个板子。顺便说一下目前二手主板的行情,1系列主板不少都在200元以下,z170的话会贵一些,DDR3板子由于稀缺可以达到300多元。

▲采用了4+2+1相供电,4相核心供电,部分mosfet覆盖散热片。

▲核心供电采用一上两下mosfet布置,其余为一上一下。

▲Mosfet布置,上桥的是PH6030DLB,下桥则是PH6030DLA。总的来说,这板子不是大超频的话还是够用。

▲将CPU装上,硬件部分完成。

第二、修改和刷bios

软件部分,首先是修改bios。
这个部分有点繁琐复杂,简单说下,降ME,升级GOP和VBIOS核显程序,修复pcie程序,增加对应的CPU微代码,替换sku,修复线程、睿频、电源管理ACPI等。涉及软件有mmtools,uefitool,flash image tool等。
其实目前网上很多教程,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但是,上xeon的话,还需要在上述基础上,降ME降低至11.0然后关闭。所以还是说回去为何买的Z170主板,因为目前只有100系列主板可以降ME降低至11.0,200和300暂时无法正常使用11.0的ME,所以看以后各位大神的研究成果会怎么样吧。

由于涉及相关软件和补丁过多,某大神做了个一键mod的生成工具,我也是直接拿那个工具做的。
https://www.win-raid.com/t3987f16-TOOL-Easy-automated-Mod-tool-for-Coffee-Lake-bios.html

▲接着就是刷bios工作,自从1系列以后,很多主板都不能直接刷修改版本的bios了,当然可以通过某些方式破解达到刷新的目的,但这个有些复杂。而且这种破解bios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刷黑风险,所以建议购买编程器。华硕华擎映泰的bios比较方便,直接用小的一字螺丝刀挑出来。技嘉微星等bios需要焊接或者用夹子夹住通过编程器刷,微星还可以购买一条刷机线插入主板上也可以刷。

▲塞进去编程器里头,插入电脑就可以开刷了。

▲基本上很多bios都可以通过编程器刷的,刷黑了一点关系都没有,重新修改再刷。我这个华硕Z170主板甚至可以刷了华擎的Z370修改版一样没问题开机……

▲经过好几次折腾后,终于点亮CPU了。简要说一下吧,此次用的是2002版本的bios,第一次进去bios需要花了10多秒的时间。主要可能因为默认关闭me后带来的影响。

▲识别出CPU频率,睿频等情况,最大单核睿频为4.3G,GPU为UHD P630,频率为1200MHz,而E-2126G、E-2146G等的GPU频率就会稍微低一点,为1150MHz,跟i5 8600的GPU频率一致。

▲通过添加微代码,让bios能够识别这个U,当然本身这个主板只能够支持4核心,所以这里只有4个核心,不影响大雅。

第三、上机测试

这里说一下硬件配置
CPU:QNCV 6核3.7G
主板:华硕z170p d3
内存:三星 DDR3 4G*2 @1733MHz
显卡:XFX 9500GT 128M
SSD:Liteon 64L9M 64G
散热:镰刀 MUGEN
电源:极冻酷凌 GP-AL450AA

▲Cpuz可以识别到这个ES的U,名称为Intel Core,规格是Genuine Intel(R)CPU 0000 @3.7GHz(es),俗称的不显版,按照intel的规则,不显版本的步进会比较早一些。

▲但这个U的步进居然与正式版的8700K完全一致,初步估计应该是到QS正显版本的最后一批的不显版。另外,网上也有正显版本卖,这批正显版本步进当然也是与正式版一直,另外核心频率和睿频频率也是与正式版一致。

▲AIDA64,处理器名称识别处理器名称为HexaCore,也就是六核心处理器,线程识别正常为12个。

▲CPU睿频有点让人惊讶,表现为5个核心均可同时睿频至4.3G,6核心可睿频至4.2G。对比一般的U,例如8700K,单核4.7G,双核4.6G,四核4.4G,六核4.3G。估计Intel认为这个es的U并不能正常睿频运行在高频,但相对低一些的频率没问题,故做成单核睿频和六核睿频只相差0.1G的情况。

▲Intel仅仅公开了,这个处理器的IMC最高支持2666的DDR4,但其实这个U内部还是有DDR3的内存控制器(上次曝光的z170上的9900k还是保留着有),但是究竟支持多少貌似网上鲜有人提,这里就给大家看看,支持的频率有点强差人意,仅仅最高支持DDR3-1866。跟E3-12XX V6系列对DDR3的支持最高频率一致。

▲HWiNFO64,已更新至最新版本,居然识别为8700K了,然后ES版本识别为QNLU、QNMK、QNEJ,全部识别错误,其他方面没太大问题。

对比测试

这里用7年前的2550K平台进行对比,均关闭所有节能项目。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bug,也许是平台的关系,采用的三星金条DDR3 1333 4G单条本身可以上到2133MHz 9-10-10-24 1T的体质,但让人感觉奇怪的是在Z170P平台只能够单条1866,两条的话只能够1733,时序也放宽到11-13-13-35 1T。但依旧坚持不妥协原则,按照日常使用的方式(2550K超频)进行对比。一起探究一下比2550K多两个核心(1.5倍)和多8个线程(3倍)的QNCV究竟实力如何。
(图片观看方式,为方便图片排版,所有图片左边或者上边为QNCV,右边或者下边为2550K)

▲QNCV 3.7G 三星 DDR3 4G*2 @1733MHz
CORE I5 2550K 3.4G @4.5G 三星 DDR3 4G*2 @2133MHz

▲AIDA64基准测试,由于内存频率和时序不一样,这里QNCV平台低了20%左右的分数。但到了CPU Cache项目,QNCV平台大幅领先了。

▲单线程跑分,超频至4.5G的2550K实力出来了,看来就算tb至4.3G的QNCV也不是对手,Intel挤牙膏证据出现了。

▲wPrime的多线程对比,QNCV12线程是压倒性的,高达一倍的提升。

▲国际象棋Fritz Chess Beckmark的多线程对比,QNCV12线程也是压倒性的,同样一倍的优势。

▲x264 FHD Benchmark 测试,也是有了一倍提升。

▲CINEBENCH R15,单线程QNCV也能够体现出20%的优势,多线程当然依旧一倍优势。

▲WINRAR,由于还是多线程运算,QNCV拥有一倍左右的优势。

▲7zip,总分来说,还是一倍左右的优势。

▲Blender的Ryzen测试,QNCV这里拥有两倍的优势!

▲这里做一个汇总表,然后再加上从别处找来的8700K对比(主要从PCEVA~)

▲简单再看看温度测试,均采用6热管镰刀的mugen散热器。
因为待机都差不多温度,主要看拷机的情况。用Prime95的Blend模式测试,2550K平均在60度左右,QNCV平均在68度,由于核心多和硅脂介质,比钎焊的2550K温度高一些也很正常。

▲AIDA64的单独进行FPU测试,QNCV居然跑上了90度,2550K依然是60多度。另外从其他测评看,8700K在FPU测试中,温度也跟QNCV差不多。

总结:作为2015年就有的主板,没想到3年后依然焕发青春。虽然需要一定的折腾才可以达到,但经过折腾第一次能够在z170主板上点亮coffee lake还是让人很兴奋的。第一次从二代跳跃到八代,感觉随着核心和线程的增加,在很多实质性的软件应用方面有了不少提升。
而这个U虽然是es,但步进与正式版一致,仅仅在睿频上比正式版稍微低一些。经过大半个月时间的折磨,U还是很稳定,内存的话,由于英特尔从E3-12x0 V1开始(本人没考究再远的服务器CPU了),就限制了服务器CPU的内存频率,就算CPU为P、Z、X系列也无法对内存频率进行超频。所以内存频率相对较低算是有一些影响。
但,新手小白不推荐!这里需要一定的手动能力,还需要折腾bios刷bios的能力还有工具,还有经得起各种可能引起的bug。

网友A:
现在价格比去年贵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价格比去年贵很多了

是啊,所以买的及时。
这个U,杠杠的理财产品!!!!!!!!!!哈哈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B:
看到帖子去找U价格要1800+

网友:
这个必须赞了,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C:
看不太懂,可能我对性能需求低没有关注这个,毕竟现在400的cpu都已经能满足我的全部使用。。

网友D:
卧槽,图吧垃圾佬的精神!前不久上车的魔改4980HQ瑟瑟发抖。不过不渲染的话cpu现在性能都过剩,家里的2500K日常4.5G使用没什么压力。玩游戏的话感觉cpu的提升又不及显卡来得明显

网友:
这价格我选ryzen

楼主:
也是一步一步来,有编程器不怕刷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卧槽,图吧垃圾佬的精神!前不久上车的魔改4980HQ瑟瑟发抖。不过不渲染的话cpu现在性能都过剩,家里的2500K ...

如果你在年初上的话,价格很好,现在价格也是很高4980h

楼主:
哈哈哈,也是年初玩的。现在这个U是一个理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太懂,可能我对性能需求低没有关注这个,毕竟现在400的cpu都已经能满足我的全部使用。。 ...

慢慢来,这玩意需要有人愿意去破解和开发,然后我们才可以享受到哈哈

网友:
去年买的4790K花了1100多,现在看也涨价了

网友E:
ryzen不比这货强?为何要自虐?这货在js的炒作下价格一路走高,那还有购买的价值?自欺欺人的保值理财论,不就是击鼓传花嘛,如果没有小白接盘,怎么可能价格不降反涨?从技术层面来说,所谓6789四代产品都是1151接口,就是一种架构,接口定义也没有本质区别,正常情况就应该兼容的。相比775的初代产品和末代产品的巨大差异,这个就可以说没有差异。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结果,还不是Intel一心只想获得超额利润,故意搞技术壁垒,再加上不思进取导致的。究其根本,一家独大使然。

网友:
正在用映泰B150+E2146G QS.。。。爽!!!

网友:
谢谢分享!
留着用到了来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ryzen不比这货强?为何要自虐?这货在js的炒作下价格一路走高,那还有购买的价值?自欺欺人的保值理财论,不就 ...

我是18年底入的,当时价格还可以。现在是理财产品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18年底入的,当时价格还可以。现在是理财产品了哈哈哈

查了一下,现在价格都在1500以上,堪称智商检测U。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帖子去找U价格要1800+

这个价格的U 还不如直接上I7 87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