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十年前的风扇遥控器

楼主(2019-05-07):
非常早的金龙风扇遥控器,

网友A:
那时候的东西工艺不算好但材料好,现在的啊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时候的东西工艺不算好但材料好,现在的啊哎。

那时候的蝙蝠风扇特别皮实,好像10年都没问题,扇叶倾角好像25度,第一档声音小风力也不错,配合倒计时睡觉用。现在的风扇有不少铝线电机,因为机械特性软,只能降低扇叶倾角到15度,解决电机过热烧线圈,但是最低档气流噪音变大了。

网友(2020-07-06):
现在的遥控器性能更加好了,寿命长而且还稳定多了

网友:
早期的话,工艺很差的,这个就是好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