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既然emmc可以改成sd卡,那么sd卡是不是也可以当成emmc用?

楼主(2019-05-07):
emmc就是 Embedded Multi Media Card 即 嵌入式多媒体卡,说白了跟mmc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我们现在用的各种sd卡不就是mmc发展过来的吗?还有就是emmc引脚看着挺多,其实差不多都是nc,见下图

除了供电和地,就是clk,cmd之外就是8个dat(reset和vddi被我无视了,反正不走数据)

这是sd,除了供电和地,也是clk,cmd,与emmc不同的是dat只有4个
我在想这个能不能像pcie的1x 2x 4x 8x 16x一样,1x的电脑能用16x的显卡,16x的pcie主板也能接1x的无线网卡
那这样的话8个dat的emmc能接在4个dat的sd读卡器上,所以4个dat的sd卡也能接在emmc的8个dat焊盘上?

其实我之前想试试来着,结果焊工感人,掉了不少焊盘,毁了一个手机主板(别说什么怎么刷机,mtk的prebootloader和高通的9008)

网友A:
可以的, 你 把sd卡塞手机 里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你 把sd卡塞手机 里就可以

我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我见过山寨平板直接拿SD卡放ROM数据的,所以感觉妥妥的可以

网友B:
可以这么做,不过没任何意义。
eMMC是eMMC,SD是SD,它们的设计用途就不同,当然封装也不一样,飞线完全是折腾。
最最重要的,eMMC用在嵌入式设备上做系统盘,通常采用质量更好的NAND,配合系列主控芯片和固件,好一点的还带缓存,大幅提高了4K随机读写性能。而SD卡通常只用来存放文件,采用较低端的NAND和低端主控,本身性能和耐用性就不高,用作系统盘的体验会非常差。
有土豪想用三星pro或者闪迪extreme系列SD卡代替eMMC的,随意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做,不过没任何意义。
eMMC是eMMC,SD是SD,它们的设计用途就不同,当然封装也不一样,飞线完全是 ...

也就是说sd可以当emmc使用吗?如果可以的话真的是太好了
速度的话我也知道,把pcie1x的设备接在16x的接口上就不说速度了
我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手上有个板子,emmc的,每天各种玩,从Ubuntu玩到安卓,每次数据都清零,很不爽
手上有几个8g的sd,但是不支持从sd引导,只支持emmc,所以想着整一堆卡,一个装ubuntu,一个安卓4.4,一个安卓5.1。。。卡就卡吧,我也认,最起码省的开电脑烧写

网友C:
一个8位总线,一个4位总线,8改4好说,无非内部控制器改个工作模式,但是4改8的话怕是要读取设备支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8位总线,一个4位总线,8改4好说,无非内部控制器改个工作模式,但是4改8的话怕是要读取设备支持哦... ...

哦。。。我买个emmc转usb的板子试试吧

楼主:
发现了这么一张图(emmc改u盘),感觉是把4张4位dat的sd卡合并成2张8位dat的emmc
按照这个思路,dat可以拆分重组的话是不是有戏?
关键是有没有人改过?
我估计我能把emmc吹下来,但我不保证能再焊上去。。。所以我要是改的话就不能回头了。。。

楼主:
转了一圈,发现了诺基亚的n72 n70 和诺基亚qd是用的mmc卡的,mmc卡比我们现在用的sd多出4个引脚,如下图

基本可以确定和emmc没区别。
在网上看有人说诺基亚qd是可以用普通的sd卡的,这样的话基本可以确定mmc可以接sd卡,也就是emmc飞线也可以接sd
希望能有用过诺基亚n72 n70 n90 诺基亚qd或是其他古老的mmc设备的用户说说能不能用sd卡,能用的话我找时间上手改板子试试

楼主:
花了一个小时画了一个板子。(手动布的渣渣线,去掉了部分不必要的焊盘)

我的想法是:给这个板子植锡,当成emmc吹到焊盘上,然后飞线,怎么飞?看背面
(超大焊盘,我要是再掉焊盘简直不是人!)
示意图

因为我引出了8根dat,就算是sd不行也还是可以飞线接emmc的
现在不知道谁家的pcb质量好点,这么折腾不脱落,不弯

速度就甭提了,就是为了容量和易更换才这么搞的

网友D:
明确告诉你,可以,但不是都可以,因为共SD协议和MMC协议有交集,而且MMC协议和SD协议内部也有不同的子集,比如有些设备是工作赛SPI模式的,有些是common模式的,有的是SD_Only模式的,有的是MMC_Only模式的。。。。还有SD卡改MMC的板子飞机哥三年前就做出来了,他现在应该有存货,就是苦于兼容性好像卖的不好。。。您现在可以也问一问

网友E:
EMMC 和 SD 卡协议有相同的地方,
最大的不同是 MMC 支持 8bit ,
两者初始化方法也不同.~~
EMMC 是 MMC 发展来的,可以尝试是否完全兼容.
MMC可以支持1bit/4bit/8bit/SPI,
SD因为引脚关系不支持8bit,
但 emmc 是否支持SPI模式就不得而知了,我也没试过...请高人讲解下

读卡器能认SD和EMMC,是因为主控的初始化程序部分做了尽可能的匹配.
详细你可以下载原子的STM32代码看看~~光SD协议版本 就分很多种了,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确告诉你,可以,但不是都可以,因为共SD协议和MMC协议有交集,而且MMC协议和SD协议内部也有不同的子集, ...

是吗?太好了,我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确告诉你,可以,但不是都可以,因为共SD协议和MMC协议有交集,而且MMC协议和SD协议内部也有不同的子集, ...

能给个链接什么的吗?而且sd改MMC不是sd改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E:
EMMC 和 SD 卡协议有相同的地方,
最大的不同是 MMC 支持 8bit ,
两者初始化方法也不同.~~

eMMC应该支持SPI,但是驱动那边给不给支持就两说了,一般来说做产品的应该不会管这些

楼主:
https://blog.csdn.net/terryjourneys/article/details/68482003
看到以下内容
我去翻翻jedec上的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sd可以当emmc使用吗?如果可以的话真的是太好了
速度的话我也知道,把pcie1x的设备接在16x的接口 ...

我想用读卡器。刷手机软件可以吗?

网友:
将emmc焊在转tf卡上的路过,实测usb读卡器usb2.0的螃蟹系列和usb3.0的gl系列可以正常工作,很多牛屎读卡器是不认的,凌动u自带的mmc控制器win10下可认,arm开发板soc的mmc控制器基本不行,看行为一开始应该是初始化成兼容协议的可以引导,但是后面内核启动差不多了估计初始化成了不兼容的协议之类的然后疯狂报错

网友(2019-07-22):
引用 楼主:
转了一圈,发现了诺基亚的n72 n70 和诺基亚qd是用的mmc卡的,mmc卡比我们现在用的sd多出4个引脚,如下图

...

我已经快画好板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