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叫不出名字的电子盘

楼主(2019-05-07):
看上面说是 40PIN IDE 用的?

不是常见的msata和sata

楼主:
查了百度

貌似就是IDE 接口的

网友:
笔记本用的带供电的IDE接口,台机主板是40针

网友:
是不是IDE接口的固态硬盘?

网友A:
类似可以直接当成硬盘用的 CF卡,不过4G容量太小了,装XP都不够。
         我这个 要接两个转接卡才接到主板上。

网友:
44PIN的,没见过。我用的是40PIN的电子盘。

网友:
就是类似于SSD的更早的IDE电子硬盘

网友:
而且也是flash存储,只是是那种需要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可以直接当成硬盘用的 CF卡,不过4G容量太小了,装XP都不够。
         我这个 要接两个转接卡才接到主 ...

CF卡 我也有啊  这几天去翻出来

楼主:
这个,是IDE接口吗?

楼主:
看起来貌似是40PIN 的

网友:
没查到中文的
1、SST 55LD019A   ATA Flash Disk Controller
2、K9K8G08U0A   NAND Flash Memory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IDE接口吗?

没有一个是,旁边不是标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IDE接口吗?

白色的是接显示屏的接口

网友:
这是小40pin吧~~~那些n270捕鱼机主板上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可以直接当成硬盘用的 CF卡,不过4G容量太小了,装XP都不够。
         我这个 要接两个转接卡才接到主 ...

装精简xp 4G足够了

网友:
ide接口的固态,话说4G够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