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万能的论坛,关于小尺寸开关和dc插座

楼主(2019-05-07):
1.很多地方需要小电源开关,我觉得船型开关太大,能不能接受个5mm直径以下的自锁开关,想安装在铬铁上(这个铬铁看起来普通,但是加热超级快,不比t12差,我有t12,就是温度高怕长时间烧死,我装个开关不用时关闭,666)
2.我想在充电宝上安装一个电源插座直接充电,能不能帮忙介绍个5mm直径以下的能通5a电流的dc插座,各位亲们?(大电流的dc插座,我想装在充电宝内,用4.2v 5a电流充电,哈哈,这才是真正的快充)

网友A:
我正准备拆两个直键开关装烙铁上,捡来的猫上面的,不知道功率行不行,照你的要求还是太大了,看看我的烙铁

楼主:
买的论坛的铬铁,哈哈
我想把开关装在铬铁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正准备拆两个直键开关装烙铁上,捡来的猫上面的,不知道功率行不行,照你的要求还是太大了,看看我的烙铁 ...

看你烙铁一端的插头,应该是直接插220V电源的吧。这样的话,开关的工作电流很小,小开关只要耐压合格就能用。

楼主设想的应该是用低电压大电流的的开关,所以需要考虑小开关过流能力大小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你烙铁一端的插头,应该是直接插220V电源的吧。这样的话,开关的工作电流很小,小开关只要耐压合格就能 ...

大电流小开关,难搞,我也找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小开关,难搞,我也找了好久

大电流的dc插座,我想装在充电宝内,用4.2v 5a电流充电,哈哈,这才是真正的快充

网友:
找一下T插,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网上买了个60w内热可调,18块,又买了个开关,和楼主一样想改一下,货还没到,不知道能不能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