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电动螺丝刀能在硬点的木头上自攻螺丝吗?

楼主(2019-05-07):
  新人求助,买了个29的12v哲登,在硬木头上自攻丝上不动,是我使用方法不对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木头多硬?螺丝钉多大?多长?这种都是未知。没人懂

网友:
用冲击批试试

网友:
先用麻花钻预打孔,铁的也照攻。

网友:
多长的自攻螺丝,拧不进就先用比自攻螺丝小一号的钻头打孔,然后再拧螺丝。

硬木上拧自攻螺丝,还是冲击批够劲,12V冲击批100牛米就可以了。

还要注意自攻螺丝的质量,自攻螺丝拧断了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上两位老司机

网友:
在硬木上上自攻螺丝一定要先打孔(5mm的螺杆用4mm的钻头),要不然螺丝是进不去的。

网友:
硬木头密度大,即使能转进去螺丝也吃不消

网友A:
有的木头树脂含量较大,类似松香,摩擦力极大,有时打孔都不好拧,往往会将螺丝拧断,在螺丝上涂一点肥皂水,可以很容易拧进去。

网友:
一般用钻打个孔,再用冲击批拧螺丝,
这样不容易把木头拧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木头树脂含量较大,类似松香,摩擦力极大,有时打孔都不好拧,往往会将螺丝拧断,在螺丝上涂一点肥皂水 ...

是的, 304螺丝都断过

网友B:
冲击批分分钟教硬木头怎样做一块好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击批分分钟教硬木头怎样做一块好木头

而且教会螺丝做好螺丝

网友:
楼上解释得差不多了,建议先打个小孔,再上螺丝。上螺丝用冲击批比较好

网友:
冲击批打不进去,电动螺丝刀更不行!

网友:
试过冲击批你才知道拧螺丝也很爽

网友:
普通的12v打不动,冲击的可以,19v以上的应该可以

网友:
小心螺丝口花了。。。

网友:
用18V冲击批拧过硬木头,螺丝拧断在里面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