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科密黑金刚碎纸机

楼主(2019-05-07):
外部接电测量到主板有电,不亮灯,体外供电正常,再查板上变压器正常,好一个查,结果是正反转开关的问题

网友:
快拿张百元大钞试试效果

网友:
同款碎纸机,同款地垫,还以为是我们这的呢
这款可以用自来水冲洗,晒干后上油,完全恢复,连声音都小很多

网友:
电机很皮实啊

网友A:
看纸屑,只是二级标准的机器,不能用于销毁密级材料

网友:
光盘信用卡都能销毁?看来这机器还行,不过这种碎纸机好像很容易过热,20分钟不到就保护了,然后起码要等半小时才能继续,以前公司有台科密的碎纸机就是这样,我都是打开碎纸桶用风扇对着吹,几分钟后又能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纸屑,只是二级标准的机器,不能用于销毁密级材料

为什么不直接用火烧,等风一吹灰烬就没法复原了。非要使用碎纸机这种东西来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火烧,等风一吹灰烬就没法复原了。非要使用碎纸机这种东西来画蛇添足 ...

环保啊,纸可以再利用

网友:
我今天也拆了一个小型碎纸机。

网友(2021-01-06):
您好,这个机器开关拆下来后怎么安装呢,麻烦指导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