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余牌DY-ⅩC03130凹面电磁炉拆解

楼主(2019-05-07):
丈母娘送来的,通电木有反应,挂了。
功率不小,3KW,先拆吧。

楼主:
看着那些油就呕心,先泡一晚吧,改日再修。。。。。。。

网友A:
谢谢分享。。。。。3000瓦,电容阵很给力,还有两只疯扇。

网友:
很多生活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3000瓦,电容阵很给力,还有两只疯扇。

一只给线盘散热的,另一个给IGBT散热。

网友:
还是凹面的,这种比较少见

网友B:
3KW ,算上电磁炉的效率高,应该比家用燃气灶暴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KW ,算上电磁炉的效率高,应该比家用燃气灶暴力

真要是3KW功率,好像得空调的16A大三头插头,如果是小的10A三头插头,估计实际功率最大2200W。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要是3KW功率,好像得空调的16A大三头插头,如果是小的10A三头插头,估计实际功率最大2200W。 ...

看用料应该有3KW,这玩意家用就是电老虎,还是烧气划算,火力也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要是3KW功率,好像得空调的16A大三头插头,如果是小的10A三头插头,估计实际功率最大2200W。 ...

还好是16A插头

网友:
板覆了一层油膜,保护不让水汽侵蚀。

网友:
这东西在炒菜时,锅离开凹面不报警么?

网友:
水洗得干很久吧
等牙膏ing

网友:
变压器泡久了有隐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那些油就呕心,先泡一晚吧,改日再修。。。。。。。

求头像全套图片

网友:
线盘真够稀的

网友:
哪里坏了啊 那个线盘上面看着不太正常啊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凹面的

楼主:
二师兄,回高老庄有的

网友:
这炉好,锅底受热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