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看看管道镜,对做工布线感觉不是做产品

楼主(2019-05-07):
管道镜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发现一块板子红色指示灯亮,测试屏电压没有确认电源管理坏,拆除看是082运放p沟道做电源开关,查所有电阻还正常只是温漂大,想更换运放,本地买不来,废料堆太大也没找到,只好不换,在平台加电开关正常,装上红灯亮,无输出,最好更改反馈电阻搞定,看机器内部布线和机壳,怀疑是个人作品临时拼凑,我做应该比他强。

楼主:
图纸是实物手绘的阻值,可能会有错误,后在100K电阻上对地并联330千欧的电阻解决,看这样做工布线,很无奈,检修中发现他的431接法很奇怪,电阻接在A极与地端,测A对的约10伏多,而电源正极对A是431接法的2.5伏,谁知道的科普解释一下,开关管用的是P沟道绝缘栅管

网友:
说的没错,没有批量生产的产品,就是这个样子。说是个人临时拼的也不足为过。

网友A(2020-01-06):
现在某宝上卖的,用手机可以看的比这个强多了,更便携,感觉就是个人实验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某宝上卖的,用手机可以看的比这个强多了,更便携,感觉就是个人实验的产品。 ...

不会有这个好,这个探头很贵的,我拆的部分技术含量不高

网友(2020-12-14):
这个也太垃圾了,,看得要吐了,这种大箱子一般内部没啥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