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MEANWELL 5V-3A开关电源 (型号NES-15-5)

楼主(2019-05-07):
今天拆这个明纬MEANWELL  5V-3A开关电源 (型号NES-15-5)

好像是20块钱买的吧,忘了,反正就用了一次,
这次是朋友准备改一个3D打印机还是什么东西,需要一个这样的电源,
但是这个电源是在接线柱上绕线的,怕有震动或者运输线会松
朋友还是希望改成焊接形式的更保险一些(其实是他懒得动手了:)

外观不像3C电子产品用的那种电源好看,
这个满满的工业风那种类型

螺丝还有螺纹胶,这细节好评

里面塞了不少东西

电容大部分都是丰宾的

这里有颗红宝石的

芯片

微调的电阻和指示灯

金属外壳还挺厚的,同时它也兼顾了一部分散热的功能,
上面还有一张薄薄的硅胶垫
电源底部有绝缘用的阻燃塑料板

硅胶垫下面还涂了硅脂??

背面

拆下接线柱

板子上都标了线序。这点好评,
感觉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过有些人会拆掉接线柱,直接焊线上去一样

接线柱后面还有刻字

把线焊上去,输出部分本来是要用红线的,红线不够了,只能用用黄线代替
为了区分输入输出,我故意把输出的线接的很长。

感觉导热垫有点薄,都没接触到散热片这里,
准备换个厚的

刚好合适

全部装回去

找这个电源的时候,还找到一块电源板,
这个之前好像在论坛拆过,
还发过帖子,没记错的话是电容都鼓包了,换掉就修好了

电压貌似是9A的,最大电流多少A就不清楚了
看这样子应该在1A左右

网友:
明纬的电源做工就是养眼啊

网友:
明纬的电源很实在呀

网友:
给手机充电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其实螺丝压接比焊接更可靠

网友:
还可以啊,很mini.。

网友:
讲真,看着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