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个假的新十代蓝牙大师拷贝机,开机显示8093

楼主(2019-05-07):
开机显示8093,我还傻呵的买卡呢,加完微信一问才知道自己买了个假货,拆开看电路板背面两点读写键是并联的。就是个九代机

网友A:
这个用来干什么的?安装到普通音响上改装成蓝牙吗?

网友:
应该是复制门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来干什么的?安装到普通音响上改装成蓝牙吗?

门禁卡复制

网友:
这货是拷贝小区门口汽车出入的那种所谓(蓝牙卡)的,实际上蓝牙卡和蓝牙没关系,只是接收红外信号后民用频率发送ID信息,和ETC一个原理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里面是这个结构、、、、

网友(2019-07-05):
这个数据线怎么自制呢?

网友:
射频板上都写了,433M的频率。。。真心与蓝牙无关

网友(2019-10-27):
九代和十代有什么分别,我买的也是十代 里面大同小异

网友:
同求识别方法

网友(2020-01-19):
最近买的 是stc单片机的  号称十代  不知是不是真的  不过 硬件好像  关系不大   主要看软件,,,我这个外壳10代,但他给我刷的是9代软件啊啊

网友:
好象正版的里面是有个电池的,如果 开了壳,里面的程序就会给清空的,这个可能是仿的吧,我曾经看到过有个的把里面的电池的一个三极管弄掉,让这个保护去掉,可以随便开壳的。我手上也有一个所谓新十代,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仿的了,不懂里面有没有这个防拆开关,如果有的话一拆就废了

网友(2020-09-03):
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