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解码线耳放据说好热门,不好抢, 来个开箱

楼主(2019-05-08):
5月3号上网闲逛刚好看到魅族官网10点开抢,一时脑子抽筋注册了个账号买了个。4号顺丰就送到了

反面有个透明窗口可以看见芯片 但是我这个貌似有胶水溢出
比小米那个搞笑透明盖还是强多了。

拿老婆的魅族15来捅捅看。。

声音还是不错的,就是那根线有点脆弱。运行的时候也不发热。 169买的不亏。里面的解码芯片是cs43131   光这个芯片的千片订购价就六十多,订购少的话就近百一片了。 要知道别的几百的解码线芯片很多还是二三十不到的档次。当初HIFI手机吹爆的es9018也才十来块一片。  另外如果买了魅族16S的话 只需要99就可以入手。

网友:
不听音乐,用不上,

网友A:
用的16th有3.5孔,要是换了没有3.5孔的手机可以考虑买个

网友B:
不学无术,饥饿营销的馊主意倒是学的挺快的

网友:
纯粹脱裤子放屁的东西

网友C:
OPPO nex自带CS43199   是CS顶级芯片43198的定制版, 比这个线牛B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16th有3.5孔,要是换了没有3.5孔的手机可以考虑买个

16的音质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PO nex自带CS43199   是CS顶级芯片43198的定制版, 比这个线牛B多了

你想多了  cs43199是cs43198的低电压缩水版本   cs43198千片订购价才60多块比cs43131还便宜一块左右 主要用于国砖或者台机,  而同样用于国砖的AK4497 ,要三百多一个。这个CS43199还是比较低端的芯片。更不用提低电压的CS43199。 你要说我以价论声,低电压不一定差   ,那么五六千的国砖用ES9018标准版 , 一两千的低端砖就用手机版的低电压es9018k2m。总不能是别人不顾声音价值乱定价吧

网友:
一根转接线而已, 还真有捧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 魅族需要你们这些...

网友:
魅族做MP3发家的,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坚持的,只是最近几年的机型不再以声卡、声效为卖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学无术,饥饿营销的馊主意倒是学的挺快的

人家是祖师爷……

网友D:
魅族做MP3起家的当年他的mp3音质非常不错的,所以在数码音频处理上一定有老黄独到的地方。

网友:
就是一块usb声卡

网友:
解码线音质有mx5自带的好? 手头有6s...魅族15 音质一般!就是没有mx5的声音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学无术,饥饿营销的馊主意倒是学的挺快的

饥饿营销魅族是祖师爷,小米雷都是和黄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魅族做MP3起家的当年他的mp3音质非常不错的,所以在数码音频处理上一定有老黄独到的地方。 ...

魅族再牛也赶不上oppo,人家蓝光机在全球蓝光机里面口碑一直很好……

网友:
记得以前魅族 老王先种草,看形势再制造。
机器 概念时来一贴,出样时再来一贴,贴贴领风s。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想多了  cs43199是cs43198的低电压缩水版本   cs43198千片订购价才60多块比cs43131还便宜一块左右 ...

43131本身就是4331的低压缩水版
在CS中43131是中端  43198是高端

43199是OP的定制,参数完全一样
你要43131吗,可以比43198还便宜供货
PS普及下AK4497跟CS431XX的芯片不在一个定位上。CS431XX本身就是移动版,但制程先进,功耗低,集成度高
你可以去查查那些产品用43198.  看看产品定价  43198是4398的低压移动版,431XX系列就是为了手机用户提供的,解码功放都集成在一起,低电压可推。43199虽然没有在官网列出,但根距命名,可能是4399的‘低压版。被Op独占

网友:
煤油3大怪   1  爱用不用,不用XX
2. 全世界都是抄我的,哪怕别人先发布,我还没发布,那也是抄我的。
3. 双摄,水滴,高通都是无所谓的,不是定制的。过了一年都偷偷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31本身就是4331的低压缩水版
在CS中43131是中端  43198是高端

你赢了  我不懂  我只是看官方PDF里 43131和43198是一样的性能 。 但43198的个头估计是不能用到手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