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源口里的小针可不可以不接

楼主(2019-05-08):
我看你们用的笔记本现在很多用的电源接头里都有个小针 如果用一个就两根线的电源接这种3极接口 能不能被你们的笔记本识别

网友:
以前dell, thinkpad的都靠那根针识别电源功率, 没有的话其实只影响电池充电, 开机使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是惠普用的吗?我老站有帖子,简单的方法可以用7~9v电压给他就可以让笔记本一切正常

网友:
没电压只能开机不能给电池充电!!!

网友:
电源适配器检测针,华硕有一款小孔带检测针的,我修过都是烧EC,

网友:
中间针异常的话,
DELL的开机会报错,而且电池充不进电;
HP的部分型号也开不了机。
苹果的也会识别不到适配器
联想也有少数机型会报错

网友A:
DELL的机子如果收不到中间针传送的信号的话除了不能充电外还影响独立显卡供电,表现出来就是机器明显的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机子如果收不到中间针传送的信号的话除了不能充电外还影响独立显卡供电,表现出来就是机器明显的慢 ...

非常赞同,的确是这样。

网友:
这个,需要慎重了,我之前的hp插了dell头,结果充电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机子如果收不到中间针传送的信号的话除了不能充电外还影响独立显卡供电,表现出来就是机器明显的慢 ...

而且鼠标感觉会飘!!!

网友:
如果想用其他电源 代替原装电源充电的话,X宝上有转接插头“Dell戴尔专用转接头 可充电电源头 专用7.4*5.0针 [交易快照]”

网友(2019-06-27):
没有的话其实只影响电池充电, 开机使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B(2019-08-01):
要看是什么品牌和型号,dell,hp,联想都不一样,而且不同型号也不一样,比如识别的电源功率如果小一点会影响性能,但如果小很多就压根不工作。
现在我的thinkpad原机配的20v230w电源,这个电源淘宝要300~500不等。为了节约把19v200w的hp电源用转接线给我的thinkpad时报错不充电,但给ThinkPad小本就没问题。拆开转接线修改后就可以当230w给大本充电了,但电流很大转接线都明显发热,最后彻底拆开只用原来的插头插座,转接线都换成1mm^2才彻底搞定。今天正好抽空测了下。
大本原配230w电源,实际工作调到高性能模式电池80%充电中功率约150w,短时能达到180w,关机充电70w
小本原配仅是45w电源,通过修改转接线只是骗过笔记本当成230w,小本用自然没有问题,但如果给大本用而实际电源功率不足很有可能被烧掉的,修改中心针的配置前最好能实测一下才安全。

网友(2024-12-26):
学习,我有个电源,中间针 的电压-18V, HP的没有电压
拆了DELL的电源,感觉做工不行,用的三个小厂的电容并接的。都鼓包了

网友:
有的不能开机,有的可以

网友(2025-03-03):
引用 网友A:
DELL的机子如果收不到中间针传送的信号的话除了不能充电外还影响独立显卡供电,表现出来就是机器明显的慢 ...

太狠了ಥ_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什么品牌和型号,dell,hp,联想都不一样,而且不同型号也不一样,比如识别的电源功率如果小一点会影 ...

大哥,谢谢您。
买了个戴尔一体机正在找电源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