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有40多年历史的老家伙,宝石牌12寸台扇

楼主(2019-05-08):
老妈的一位朋友有一台老风扇多年在运行会发出塑料味,他觉得不安全打算扔了。他知道我喜欢捣鼓这个,就问我要不要拿回去研究下。我问他什么牌子的风扇,他跟我说是钻石。心想钻石老风扇质量不错,有味道估计是咬轴导致电机发热了,于是就跟他说要了这风扇。谁知道拿风扇的时候一看,不是钻石牌,而是宝石牌,而且机身是塑料的,看了之后一万个失望。拿到家检查一下,真的咬轴了,轴都很紧。感叹这风扇真牛逼,咬轴导致电机发热出味道,而且这状况开了几年都不烧电机,真厉害!拆开电机,清理转子的污垢,然后重新上油。装回去轴马上顺畅了,通电测试正常,修复成功。

风扇的铭牌,广州民政工业公司,看上去好高大上。

电机

电机定子部分,应该是铜的。如果是铝电机咬轴,估计没几下就挂了

电路图,典型的电机抽头调速风扇,按道理那个年代应该电抗器调速比较多吧?

电路部分,老风扇常出现的油浸电容,铜定时器。

电容器1977秒生产的,容量1uf,距今超过40年。

牌子叫宝石花,第一次听说这牌子

厂家名

装回去,虽说风扇比较小的一台,但风力还蛮大的

网友A:
这启动电容头一次见, 竟然这么多年还没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启动电容头一次见, 竟然这么多年还没坏...

油浸的都抗造要不现在都不造了厂子黄了都没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油浸的都抗造要不现在都不造了厂子黄了都没坏

空调压缩机的启动电容也是油浸的却也容易坏.
说明本身不是高科技, 就是个良心活.

网友:
我家蝙蝠的风扇塑料件坏了,没法用了

网友C:
能用铁扇页的都是铜线电机,不过表面加一点油,也不太抗用,如果轴径一致,换个塑料的,估计耐用很多,不过可能最低档,风也很大。
         想问一句,不考虑机械结构区别,这电机能用在现在那些机械、全遥控的电风扇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铁扇页的都是铜线电机,不过表面加一点油,也不太抗用,如果轴径一致,换个塑料的,估计耐用很多,不过 ...

不能,因为这风扇的电机尺寸跟现在的风扇不一致。当时的风扇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各大厂家的电机都不通用。

网友:
天朝老货够结实的,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调压缩机的启动电容也是油浸的却也容易坏.
说明本身不是高科技, 就是个良心活. ...

都是偷工减料造成的,计划经济年代没听说过有偷工减料的东西。

网友D:
铜线铝壳电机确实耐操,这电机上面还有加油口

网友:
我见过logo是一个宝石图片,没见过这个宝石花牌的。

网友E:
我家的晶牌电风扇还在服役,也是老货了,铁质扇叶,不锈钢网罩,底座还是铸铁的好像,老沉了

网友F:
好像跟当时我爸的蝙蝠风扇那样,都是用料很好铜线电机。现在的落地扇为了竞争降低售价,连电机都用铝线,然后减小扇叶倾角避免低速档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线铝壳电机确实耐操,这电机上面还有加油口

这电机有个好处,就是开了一个小时都不是很热。老远东风扇开一小时会有些热,大概有6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晶牌电风扇还在服役,也是老货了,铁质扇叶,不锈钢网罩,底座还是铸铁的好像,老沉了 ...

我还有几台钻石的台扇,已经闲置在阁楼超过10年,一直都不舍得扔。不过这么久都没开过,不知道会不会放到坏了。

网友:
看到宝石花了,有些高大上的赶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好像跟当时我爸的蝙蝠风扇那样,都是用料很好铜线电机。现在的落地扇为了竞争降低售价,连电机都用铝线,然 ...

以后可能都是铁线电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晶牌电风扇还在服役,也是老货了,铁质扇叶,不锈钢网罩,底座还是铸铁的好像,老沉了 ...

你保养得很好,不锈钢的还可以,铁的 锈迹不停往下掉,看见就想扔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可能都是铁线电机啦

铁线会生锈,估计不太可能吧。

网友:
当时都是用料很好铜线电机,值得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