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已经坏了的电话挂机键

楼主(2019-05-08):
外形是这样子

六个引脚

侧面的下压杠杆

拆,比较容易,卡扣

第一次见到,没细看,其实已经坏了,搬动蓝色杠杆,下面
触点动作不太到位,也没注意

想继续拆一下看看

哈哈,自己就断了,我都不知怎么断的,还以为是我的错呢

既然坏了,索性看看仔细,原来是上下两排触点

这里有一道卡槽,用来定位动作弹片的

动作弹片,再没有镊子,只有螺丝刀和手指的情况下,试了很久
最终也没装回去,空间极端别扭,最后几乎差一点了,但是没好工具
还是失败了

后来一生气,都扔垃圾桶了,这些动静触点都是铜的啊

网友A:
我还有大半盒呢,只能扔掉了

网友:
属于微动开关系列,在电话中学名叫“叉簧开关”

网友:
都进水生锈了!

网友:
这种开关质量好的触点上都独有银合金,一二十年都接触良好,不过那是早期的,后来就不行了镀银层太薄一两年就坏了

网友:
动、静触点都是铜的,扔掉了可惜了。

网友:
以前电脑开机键坏了就用这个换上去很好用

网友:
哈哈哈,有个性的挂机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大半盒呢,只能扔掉了

也许比楼主的好,我以前捡过主控故障的电话机,把开关等需要的元器件拆下来,其它的扔垃圾桶。拆解开关发现弹簧跟发丝粗细。楼主的开关弹簧好像跟半毫米自动笔芯粗细,工作力大导致塑料拉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比楼主的好,我以前捡过主控故障的电话机,把开关等需要的元器件拆下来,其它的扔垃圾桶。拆解开关发 ...

固定电话很少用了,电话机都淘汰了

网友C:
搂主不认识叉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搂主不认识叉簧开关

哈哈,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网友(2022-12-16):
看起来像是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