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天空调忽冷忽热咋办,这是我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9-05-08):
制作一块温控继电器,程序写上最高温、最低温时触发一次继电器,继电器出来两条线焊接到空调启动开关上。在做一块控制风扇220v继电器,可以吹一会停一会的,营造自然风的感觉。
继电器作用是根据室内温度自定义设置触发温度,太冷26度时就 停机 ,改为风扇吹风,太热达到28度就自动改为空调制冷,此时又停止风扇吹风(最好能设置延时断开最好,)。这样互相联动,慢慢升温,慢慢降温,给身体适应,就差不多是秋天那种舒适感。就可以改善忽冷忽热的温度了。
风扇不直接吹人。
这样就可以取代人工按遥控器了。。。。这样也不容易着凉,有小孩也不会担心踢被子冷过头 着凉感冒。花点小钱省大事。

网友A:
加速室内空气循环即可避免,也就是开空调的同时,再开一台电风扇

网友B:
我们都是变频空调,温度控制的非常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室内空气循环即可避免,也就是开空调的同时,再开一台电风扇

试过了 还是太冷,我还开排气扇 打开门窗想中和一点温度,也不行。我的房间很小 制冷效果好。。只有关机 自动开风扇 才可以。。不这么做 半夜就降到24度去了。一不留意小孩就着凉了。做出这个 可以替代我去人为关空调 开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变频空调,温度控制的非常准

变频空调我也考虑过,是可以自动恒温,容易坏。我这是一台老空调,荣华空调哈哈哈/随便折腾。还是定频不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还是太冷,我还开排气扇 打开门窗想中和一点温度,也不行。我的房间很小 制冷效果好。。只有关机  ...

应该是定频空调吧,变频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定频空调吧,变频就没这个问题

是啊。:定频的人包括我后期再买的空调也是定频的。变频的不稳定

网友D:
换成变频的吧,变频空调就不会这样了。很舒服的。
你这样开开关关的压缩机很容易坏。又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变频的吧,变频空调就不会这样了。很舒服的。
你这样开开关关的压缩机很容易坏。又费电。 ...

老房子了 不管他了,在现有的基础上。也没有很频繁的开关呢。

网友:
一直以为不停的启动压缩机会弄坏压缩机啊,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定频的人包括我后期再买的空调也是定频的。变频的不稳定

变频美的,除了壁虎爬进去撒尿烧了块电路板,10年间没坏过

网友:
搞个温度控制器十固态继电器

网友E:
定频空调机就是有这个毛病,调整的25℃,实际启停温度上下要差1-2℃,也就是说可能在23℃才停止压缩机工作,27℃才重新启动压缩机,很不舒服,变频空调机就没有这个毛病。

楼主的想法也有一个问题:大家都可能知道冰箱电源保护器吧,也就是冰箱断电后,5分钟之内不允许再启动冰箱压缩机,空调机内的压缩机也应该有同样的问题。压缩机停止工作后,当高压室的压力没有释放完毕之前,启动压缩机,相当于压缩机带载启动,电流冲击很大,容易损坏压缩机,一般应予禁止。

如果楼主将空调机的温度上下限间隔设置太小,可能会发生以上的问题。总之希望楼主权衡好利弊,确定好合适的参数再实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定频空调机就是有这个毛病,调整的25℃,实际启停温度上下要差1-2℃,也就是说可能在23℃才停止压缩机工作 ...

楼主又没有直接控制压缩机,还是通过空调自带主板控制的,空调的主板会做这个保护的,不用担心。

网友G:
为什么都说变频容易坏?

从最早一代变频出来,到去年换了一批,六年多从来没坏过,体感比定频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又没有直接控制压缩机,还是通过空调自带主板控制的,空调的主板会做这个保护的,不用担心。 ...

对的。直接控制启动按键。我还没有正式启用 多测试找一个温度舒适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都说变频容易坏?

从最早一代变频出来,到去年换了一批,六年多从来没坏过,体感比定频好太多了 ...

总体来说 还是没有定频稳定。技术上的

网友H:
现在变频空调控制精度能到1度了,而且压缩机变频工作,不会忽冷忽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变频空调控制精度能到1度了,而且压缩机变频工作,不会忽冷忽热的。

咱这想办法物尽其用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