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论坛代购的儿童理发器,拆开清理下,高能预警

楼主(2019-05-08):
第一次拆解,顺序错了,废了好大劲才拆开

这个转圜调节2各刀片距离的

最大距离

这是啥牌子来,忘记了

电池3.7v锂电池一枚

带一个充电指示灯

从这头看进去里面空空荡荡

拆了开关

继续,拆下后,怎么也拆不动了,换另外一头

无意间把这个弄掉了,原来这个是可拆卸维护的

这样就好弄了,拆下前头

白色2各柱子是推刀的

拔下调节环

轨道调节伸出长度的

卡口的,拔开就好

里面就一个马达,构造非常简单

电路板只是个开关

磨损还挺严重

开关铜片

电极很粗,比螺丝刀还粗具体规格未知

全家福

把刀盘也拆了,一半是钢的,另外一半陶瓷的

是这么安装的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A:
我是来看楼主的头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楼主的头像的。

你头像不会动了

网友:
我也是来看楼主的头像的

网友:
 和我那把日威电推剪构造一样,我上次想拆没拆开,这次学到了。

网友:
陶瓷刀头比较耐用

网友B:
拆过类似的,都是一样的简单

网友C:
估计锂电池是双并的哈哈

网友D:
我优惠购买了个还是镍氢电池的,比你这个小巧,声音倒是蛮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锂电池是双并的哈哈

省钱啊,从镍电池升级而来的。

换电机、换电池PCB、换电池。

塑料模具不换。

网友:
陶瓷不错,好像有自润滑特性不生锈。底下的要是高耐磨不锈钢更好了。

网友:
竟然电池还是可换的

网友:
谢谢分享。。。。。拆解的很细致,达到零件级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优惠购买了个还是镍氢电池的,比你这个小巧,声音倒是蛮小的。

有带一瓶润滑油,点上一滴,噪音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类似的,都是一样的简单

我估计这种都是一个结构

网友:
雷瓦牌   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