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条USB数据线,热缩管撑撑将就够用

楼主(2019-05-08):
一条USB线,和小米充电器一起来的,貌似不是小米的,但充电性能不错
就是大头胶皮断了,还是修修吧

外观

胶皮断掉了,活甩甩的

小头破皮了

先切开大头塑料

USB金属壳上还带标

清理干净胶

线材不错的,还带防拉线

先用白色热缩管包好小头

大头线焊短

再热缩管包一层

原先切下的塑料壳,去掉断掉的线皮

用免钉胶粘
(太多老用不完)

合体、加压

做好,缝有点丑

白色热缩管手里就一个规格
撑撑

费力又勉强套上了,热缩就爆开
只能重新套,不再热缩了

用刀片修整后完工,除了脏点,和新的没啥差别哈

小手术,就最后撑热缩管、套热缩管麻烦点

网友A:
楼主太牛了,只是花了这么都时间精力就为一条线好像不值哦,另外通常这种胶皮寿命到了你把这里保护了又从旁边开始破皮了,我有条线就是原装的有3年了,根部破了用胶棒保着还用电工胶布又缠了下,结果没几天又从旁边破皮了

网友B:
元首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精神真值得学习

网友C:
有点像华为的线。线芯还不错的,很粗

网友D:
线材脏的话,用那种白色海绵(擦擦克林之类的)稍沾水擦一下,有奇效

网友E:
应该剪断一段,重新连接。

楼主:
这个倒是简单哈

网友F:
热缩管撑太大就是容易破

网友:
外壳套的热缩管两端留长一点点缩了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牛了,只是花了这么都时间精力就为一条线好像不值哦,另外通常这种胶皮寿命到了你把这里保护了又从旁 ...

都是折腾嘛,不存在值不值
如果胶皮坏得多,可以扒了套合适的热缩管

网友:
这。。。。。好吧 胶水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首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精神真值得学习

嗯嗯,艰苦朴素、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华为的线。线芯还不错的,很粗

线上没明显标识,不知道是哪家的,但质量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材脏的话,用那种白色海绵(擦擦克林之类的)稍沾水擦一下,有奇效

谢谢指点,有这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牛了,只是花了这么都时间精力就为一条线好像不值哦,另外通常这种胶皮寿命到了你把这里保护了又从旁 ...

对 胶皮老化真的头疼 这里包了那里破 我用水果线 你懂的 幸好坛子里有人卖不错的数据线 都是测试过的 便宜

网友:
剪一截,把负极捋一捋,弄整齐再焊接会好点,这种线没有那种铝箔屏蔽绝缘的,只怕原来的地方有断点扭来扭去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剪断一段,重新连接。

剪短了一点,胶皮能包进去粘住就可以了

网友:
用白热缩管和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缩管撑太大就是容易破

是呀,撑破了2次,收缩破一次,第4次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