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器鬼22W LED;大奶泡+松下18W高PF驱动复活记,手机拍频闪???

楼主(2019-05-08):
小器鬼,之前是烧了灯珠的。发现还有分姿色,坛友赞助了6V 暖光灯珠后,发现才8w左右。驱动也比较简单,不清楚原装是否虚标,有可能那颗八脚芯有问题吧。
最近撸一单,顺路带了个4.2元的松下18W驱动,复活再次开始。

高PF驱动,关于手机拍频闪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抛转引玉,哪位大师来科普一下

小器鬼22W,罩子透光不错,这个大小是哪个尺寸杯?

准备BOOM

亮度还行,E27 22W,小器鬼这铁壳子有待验证散热~~~

闪!
高PF驱动, 朋友们别再拿手机来验证闪不闪了,看大神们科普。

19W

看了下卧室灯松下22W,

驱动不同,此松下驱动手机频率不闪。

这是另一个小电源,也非常好的高PF驱动,有空试灯再上闪的图

看中那个1000的贴片电阻,复活三星赛尔康2A充电头
神友说这是拆宝妈去复活夏利

完成。

网友:
还没接触过高PF的LED驱动,等大婶们来科普
等牙膏ing

网友A:
越高端的越会闪?还好人穷没钱买高端货

网友:
这驱动是松下的,感觉不咋样!

网友:
松下的,感觉不咋样!

网友:
驱动做工不错,咋会闪呢

网友:
功率因数越高确实会带来易频闪的问题,功率因数补偿本质上就是让输入电流跟随输入电压变化减小相位差,输入电压是正弦,功率因数越高输入电流变化规律越接近正弦规律,正弦就会有过零,此时恒流驱动控制管输出电流就会有输入过零时带来的波动,反应到led就会有轻微频闪。改善方法就是输出取样加rc负反馈反馈电路,提高低频增益灵敏度抑制频闪~

网友B:
松下竟然也偷工减料省了个安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竟然也偷工减料省了个安规电容

图2 CX1 那位置吧

网友:
求科普啊求科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越高端的越会闪?还好人穷没钱买高端货

倒不是这样,lz这个驱动算不上高端,这类属于单级pfc补偿驱动属低成本方案,由于缺乏前级boost或buck拓扑,ac-dc整流变换部分属工频变换,高pfc条件下无可避免的会有大量100hz低频纹波,例如无源的填谷滤波或单级pfc恒流驱动都有这个问题,高档的一般采用两级pfc驱动,类似常见的主动pfc补偿的开关电源,前级boost升压拓扑,将工频交流变换成高频高压交流再整流,实现pfc补偿的同时高频化。由于高频化,前级滤波很小的情况下实现低纹波输出,后级再加pwm恒流驱动就实现了高pfc的同时低频闪或无频闪,现在也有类似的二合一单芯片方案成本可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不是这样,lz这个驱动算不上高端,这类属于单级pfc补偿驱动属低成本方案,由于缺乏前级boost或buck拓扑 ...

长姿势鸟

网友:
闪得倒是不明显

网友:
松下那个驱动会是真的吗,感觉不像呢

网友D:
给个地址     也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个地址     也买点

闲鱼的,搜关键字眼就行,现在1.8

网友:
这种驱动,前级就是各种堆

网友:
虚标常态。但原驱动这么贵啊

网友:
谢谢分享。。。。嗯嗯 ,确实有几分姿色。。。。

网友:
小器鬼灯具相对做工不错,不少地方商场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