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18650电源就不能正常的工作了,一个突然就磨洋工滴干活

楼主(2019-05-08):
这个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出口转内销的东西,因为写着卖的英恰伊娜。原来也觉着是个山寨货,地址都不写,某个深圳附近工厂贴牌货都算不上,但是用起来感觉还行。拆开一看用料还行。
现在我啥都不怕  就怕它失灵后会充爆炸电池,你们都懂的,我离得最近啊

带回来两个,另外一个暂时没有找到,这个工作一直正常的,就是上周突然发现两节18650电池同时充电的时候,左边位置正常,充满后红灯变绿灯。右边位置的充电时间要长一倍或者更长,否则红灯一直亮着,触摸电池一直发热中,发热这就是在充电状态的正常现象啊,不死心,把那个充满的电池也换位一下,故障依旧,对了,忘记测量充满后电池的电压了,明天我把电压补上看看,先发个帖子募捐点M买22 in1。(严重怀疑右边的这个充电电路出了问题)各位大神兄弟姐妹都来指点一下吧!谢谢

虽然满满浓郁的山寨风,但是拆开一看,这用料还是挺不错的吧?虽然一看就应该是手工贴片焊接的吧?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楼下坛友给了个极其类似的款,我比较了一下,大部分电路都是一样的,左下角那块略有不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172
还有个电路图的帖子在这里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45841
我的和这个坛友的这款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坛友的拆机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45516

下面这个是坛友的版本的,和我的略有不同的,特别是光藕部分

funk:

网友:
难道是两路4056

网友A:
你是弯的么?为什么一天到晚把xjj挂嘴上?

楼主:
哈哈 ,不知道唉,看见你是否是两个4056,打开我的抽屉,发现了另外一个同款的躺在抽屉的杂物里面。嘿嘿 可以有的折腾了哦
里面用了两个同款mos管子倒是真的,现在放大镜不在手上,看不清型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弯的么?为什么一天到晚把xjj挂嘴上? ...

美女我可以邮件,美男我可以计件,你小心点哦,我看好你哦,你敢来调戏我还没打赏点M,我盯上你了哦

网友B:
HXY=和鑫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172
也算是十年前的常见货了,毛病挺多,尤其是不能准确判停
还是换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XY=和鑫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172
也算是十年前的常见货了,毛病挺多,尤其是不能准 ...

行家啊 兄弟 你一出手就不一样哦  刚刚找到了另外一个同款的。换新太浪费了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行家啊 兄弟 你一出手就不一样哦  刚刚找到了另外一个同款的。换新太浪费了哦 ...

手里有一个老款的,记得我还针对无法转灯打磨过,可惜找不到相关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一个老款的,记得我还针对无法转灯打磨过,可惜找不到相关帖子了 ...

没事 我找到了另外一个同款,已经拆开了,中午对比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C:
谢谢分享。。。。好复杂的充电器!原理图好评!

网友D:
这电路感觉非常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好复杂的充电器!原理图好评!

谢谢 温总打赏,貌似昨天我异丙醇清洗了一下电路板  恢复正常了,也许是电池的问题,两个电池充满后电压略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感觉非常不靠谱

还行吧  比一般的山寨好上了很多了

网友E:
你的贴中贴里已说了:非原厂有个缺点比较致命,1000uf的电容发热严重,要是有坛友购买的,希望你换掉。原厂的缺点是弹簧的电阻很大,而且两边还不一样,造成充电电流两边不一致,厂家为了平衡,修改了零件参数,所以两个转灯情况不一致,有条件最好把两路零件改成一样的数值,用飞线处理弹簧,应该可以大幅度改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贴中贴里已说了:非原厂有个缺点比较致命,1000uf的电容发热严重,要是有坛友购买的,希望你换掉。原厂 ...

现在貌似恢复正常了 怀疑是我这对电池的内阻大小不一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