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开卡异常

楼主(2019-05-08):
显示PASS,但是没显示容量,重新插拔后 磁盘管理那里能看到容量,但是是RAW格式。格式化完了再重新插拔就又变成RAW了。。

网友:
很多种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没有焊接好

如果排除这个原因,换个开卡版本

如果还是不行,说明你的颗粒应该是有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