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完美改装1.5元买的5v 1.4a 电源

楼主(2019-05-08):
论坛推荐的,买了几个耳机 线,看在便宜的份上,顺手就买了几个电源,做工很不错,价格实惠,唯一的缺点是没有插头~~~~
拆机借用店家图
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翻箱倒柜找出一些旧的插头,锯子锉刀一起上

最终搞定~~~外观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 电压还是有点低  充苹果和 360手机能上1a
魅族的就不行了

胜在价格便宜,收起来吃灰~~~~~~~

网友:
欧版的电源,有专用插头,切换不同国家配套插座的。

网友:
我也买了6个,留着改平衡冲的,还没动手

网友:
我买了5个,改了一个,这货居然带说明书,也是奇葩了

网友A:
私信个连接 俺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私信个连接 俺去看看

发给你名称了 自己搜吧

网友B:
做工不錯喲,PM個鏈接吧

网友:
有链接没,买点来做6s平衡充

网友:
电压低改一下电压就行了

网友:
输出电压低了点,能调整就好了

网友:
芯片没磨的话可以查下手册,自己调整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錯喲,PM個鏈接吧

半成品 不带插脚 安卓5V1.4A充电器 主板超靓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给你名称了 自己搜吧

也私信个1.5元买的5v 1.4a 电源地址给我吧

网友:
功率小了,不太值当折腾了

网友:
圆形插头容易损坏插座。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改电压的。。。
圆形插脚属于不合格产品。

网友:
这个是飞煌世亚的,相当初也为诺基亚代工过充电器

网友:
换上插头立马高大上的高了···

网友(2019-06-21):
一个账号只能买6个,顺便买了几条3a数据线摊低邮费,买来做平衡充。顺便问一下:外壳可能是采用超声波焊接的,怎么无损打开?台钳大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