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国产的挂钟

楼主(2019-05-08):
1、要拆的就是他了

2、拿下来

3、拿掉下面的摆尾

4、翻过来,拿掉电池,准备拆螺丝

5、去掉四个螺丝之后,这个就可以拿下来了

6、准备拿掉指针

7、拿掉指针之后,中间还有一个螺丝,顺便就可以拧掉了

8、纸的背后还有螺丝,四个角都有。这个螺丝拆完就可以拿掉底下那块木头了

9、拿掉之后后面就是机芯了

10、拆掉上面的两根螺丝,这个就是吊着摆尾的东西了。

11、拿掉摆尾

12、拿下机芯

13、很一般的机芯。这个就不拆了。拆这个的估计一大堆

14、拆掉负责摆动的部件,是卡口,稍微拔一下就开了

15、一个电阻,两个电容,一个三极管。已经霉烂了,还能用。就这样吧。好像也没法清理

16、正面就一个线圈。

装回去,继续用。到此为止

网友:
天、朝、制、造!!

网友A:
那两个箭头竟然是拼接的,做成一块有多难啊,这样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箭头竟然是拼接的,做成一块有多难啊,这样不好看

我竟然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箭头竟然是拼接的,做成一块有多难啊,这样不好看

不拼接,得多大的木头来做??圆形的也是拼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