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写保护的U盘怎么量产

楼主(2019-05-08):
VID = 174C PID = 5136

USB设备ID: VID = 0930 PID = 1400
设备序列号: 070855BEB01C7406

设备供应商: TOSHIBA
 设备名称: TOSHIBA USB DRV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制造商: TOSHIBA
 产品型号: TOSHIBA USB DRV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3(PS2303) - F/W 05.00.53 [2015-03-10]
闪存识别码:  983AA8927650 - Toshiba(东芝) TC58NVG7T2JTA00 [TLC-8K]

网友A:
以前是开局一张图,其他全靠猜
现在坛友懒得连图都不发了,就一句话,我们又不是神仙,怎么帮你?
什么牌子什么主控什么板子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

网友:
用量产工具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开局一张图,其他全靠猜
现在坛友懒得连图都不发了,就一句话,我们又不是神仙,怎么帮你?
什么牌子 ...

哈哈哈哈哈哈哈,主要是现在U盘没在身上,晚点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开局一张图,其他全靠猜
现在坛友懒得连图都不发了,就一句话,我们又不是神仙,怎么帮你?
什么牌子 ...

云教学

网友:
发一份芯片检测图才能帮你,我认为你重新量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铁榔头敲,用力敲

网友:
好吧,这个问题虽然无图无真相 但是我最近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情况,搞了好几天。我的魅色U盘之前量产成了cdrom加本地盘 最后重新量产的时候死活读不出来盘符,最后短接flash的相应引脚(我的是tsop)软件能够识别,但是就是只读模式,无法量产。最后是在xp系统下量产是刷入了最初的固件之后,不再是只读模式,然后再量产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开局一张图,其他全靠猜
现在坛友懒得连图都不发了,就一句话,我们又不是神仙,怎么帮你?
什么牌子 ...

U盘信息已补上。

网友:
很好弄 去找到合适的版本量产就可以了 PS2303

网友:
Ps2251,下一个ps2251的量产工具就行,尽量把ecc调大一些量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