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网首拆厦门视贝S033U带USB三口充电插排及简单使用评测

楼主(2019-05-08):
现在每人手头数码产品很多,随机送的充电头不够用,现在走到哪恨不得都要有充电口,手头有个小米USB插线板,用了三年觉得非常不错,现在又入了一款视贝的拆开看看

包装比较简洁,纯白色,后面印刷了参数,电源模块总输出是3.1A,单口最大是2.4A
拆开包装,里面电源线环绕四周,这个包装方式跟小米完全一样滴

插口带有挡板防止小孩子误触
产品做工非常不错,白白胖胖,模具也比较好,自己清楚,没有毛刺,底部带有脚垫防滑
采用的是3*1.0的电线,属于新国标

拆机比较简单,取消后面四个防滑胶垫,里面是三角形螺丝,拧下螺丝,四周还有卡槽,不过卡槽很浅,找个银行卡塞入缝隙,轻轻一敲就开了,壳子做工还不错,比较规整
插座部分采用一体铜结构

采用磷铜片,弹性不错,夹持部分采用折环结构,这种结构因为行程比较长,不容易造成金属疲劳,用久了也不容易接触部分距离增大的问题,比那些单片铜片冲孔夹持的好很多。

铜片厚度在0.6mm左右

电源线部分采用焊接,开关采用的是普通的按钮开关,说好的自动过流保护功能呢?

看电路该有的芯片都有,不过三个USB是并联的结构,并不是单独识别控制的,这个应该是成本考虑,不过实际使用问题不大

整个USB模块电路做工比较简洁,高低压部分采用开槽隔离,加上背板的挡板双隔离,安规及高频瓷片电容该有的都有了,不过发现一个空位,看样子应该是电感

同时充两部手机一个手机是1.77A,另外一个手机1.38A,总输出在3.1A左右,看来电源模块没有虚标
电压空载和接上负载都是在5.2V多一点,看来模块输出余量还是有的,加上负责电压并没有变化

最后来两张跟小米摆拍,整体比小米大一圈,输出电流是一样的,实际充电对比区别不大,不过小米带有交流电源过流控制,视贝就是一个普通按钮没有这个功能。

优点:本款视贝产品做工不错,外观漂亮,用料实在,一体铜结构,夹持部分采用大折环弹力比较好,铜片厚度符合要求,USB输出足量3.1A没有虚标,充电玩手机不跳屏

缺点:不充电时候有微弱电流声,充电时候电流声音消失,这个问题相信许多充电头都或多或少是这样的,交流部分没有过载保护,但是介绍是有过载保护的,希望厂家改进!

网友A:
这个貌似比奥睿科那个USB排插好多了,奥睿科的充电跳屏,USB线头碰着有触电感觉,插孔也很松,一般充电器都插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比奥睿科那个USB排插好多了,奥睿科的充电跳屏,USB线头碰着有触电感觉,插孔也很松,一般充电器都 ...

网易严选的那款就是奥睿科代工的,要50元,也是跳屏触摸失灵。

网友:
要是能用双开关独立更好,一般把USB电源关掉,需要时打开。或者改成插座部分直通,USB电源部分通过开关。楼主说的电源没光耦,应该是三组绕组,有初级,次级和反馈,有些6个抽头。

楼主:
一般来说没有负载情况下,模块待机电流比较小,双开关应该不太美观,所以现在市场上面大多数usb插排都是一个总开关控制的。

网友:
貌似同步整流

楼主:
充电头来说,不知道同步整流是好一点的还是一般的技术

楼主:
天天拆,天天来顶一下,欢迎互相探讨。

网友B:
做工还行 你这样测厚度好像不准   铜排有凹凸  要测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还行 你这样测厚度好像不准   铜排有凹凸  要测边上

嗯,这个就是测得没有凹槽部分,带凹槽的部分要8个mm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就是测得没有凹槽部分,带凹槽的部分要8个mm厚

那很厚了 小米也只有这么多的哦

楼主:
活动时候买的20多

网友(2020-07-16):
看评论貌似质量不行啊,到底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