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为什么机械键盘这么重?拆个RK royal kludge RK987A看看

楼主(2019-05-08):
手里有个机械键盘,比普通键盘重了好多。于是想看看是不是里面装配重了。
如果是的话,就把配重拆掉。太重了。

1、正面照

2、背面照。背面三个螺丝。分别在两个支撑架上和中间。别手贱扣脚垫,我扣了一个,发现没螺丝。

3、正面拔键帽。拔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4、拆掉上面的螺丝

5、靠近看下,原来底下是铁板,好厚的铁板。可以看下面和硬币的对比图。

6、拆开的底壳

7、底壳

8、上壳

9、螺丝拆掉,就可以翘掉底板了。好多个发光二极管

10、拔掉usb线

11、这个什么芯片?

12、努力拍还是拍不清楚。上面的小字是:hfd48kp500

13、硬币和铁板厚度的对比图。看来这个铁板是拿不掉了。

看来想减重的想法只能搁置了。

网友:
看来主板支持蓝牙。只是没装

网友A:
没看到配重,板子不拿出来看看正面?

网友B:
铁板是防止你使劲按按键把pcb按坏掉,防止pcb强度不够,按键的时候会变形,手感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配重,板子不拿出来看看正面?

可能拆不下来,PCB是扣焊的话。

我见过把按键穿过支架再焊接PCB的设计,不拆除按键是无法取掉之间看到PCB正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板是防止你使劲按按键把pcb按坏掉,防止pcb强度不够,按键的时候会变形,手感不好。 ...

好像我也不会用那么大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拆不下来,PCB是扣焊的话。

是的,不拆按键,那个厚铁板确实拆不下来

网友:
键盘分量重是为了稳定,又不是带着旅行,不用减重。

网友:
竟然用厚铁板

网友D:
还没用过机械键盘 感觉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用过机械键盘 感觉如何?

看习惯吧。
个人感觉不打游戏和普通没太多差别。
我还是喜欢用普通的键盘。
关键重的要死。

网友E:
RK这款主打电竞游戏,PCB板上面自然会加上一块很厚的铁板做加固处理,同时也能很好的将轴体固定住,而且本身比较重也有个好处,打游戏的时候在桌子上放着不容易滑出现被推跑的事情。
轻一些的也有,比如图中的这款RK 灵刃,把外壳面板和轴体固定、加固的部分设计在了一起,材质由铁板换成铝板,重量就很轻很轻了,但强度没有那么好了,正常用的话倒是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RK这款主打电竞游戏,PCB板上面自然会加上一块很厚的铁板做加固处理,同时也能很好的将轴体固定住,而且本 ...

看来不打游戏我浪费了键盘了。这键盘少说也有1KG

网友(2019-09-04):
电烙铁拆掉轴体后才能拆下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用过机械键盘 感觉如何?

简直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网友:
有没有兄弟给这个键盘加上蓝牙?x宝上不知道哪种模块适合

网友(2020-11-08):
哈哈,感谢楼主,我当做是拆解教程来看

网友(2023-02-15):
谢谢楼主分享,hfd48kp500是什么芯片

网友:
我是一名职业电竞选手,随身带一把键盘很合理吧

网友(2023-07-29):
我有一把黑色的同款,也是重的要死,原来是装了铁板。你这个是红轴的吗?我的是茶轴的,就是编号不一样,这个后面的编号型号能在哪里能查到吗?我看官网说明书有实体蓝牙开关,我这怎么没有,好多年前买的一直没用,今天翻出来才琢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