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掉盘警告

楼主(2019-05-08):
咸鱼上收了个u盘,卖家是个妹子,因为盘壳坏了,就便宜出,到手一看是正品(做工能看出来)
型号是hp x730W 主控是is917加intel L06颗粒
到手跑了下数据完整性校验,ok 没问题
读了下量产信息如下:
lash Part                :
Flash ID                        : 89-A4-64-32-AA-01
Innostor MP Date                : 201803240155
Innostor MP Ver                : V2110408
Innostor MP PKG                : V917106M71-4
FirmwareFileName                : 0C70.M4
Format                        : High Level Format
Innostor MP FW Version        : 1.06
Innostor MP FW Mode        : ONFI
Memory Cell                : MLC
Device channel                : 1
Device bank                : 2
Device plane                : 2
Device total capacity        : 60294 MB
Device Serial Number        :
Feature                                           : 0x00
Bin                        : G Bin

回家顺手插玩客云上挂机。因为玩客云是不断读写盘的,等于是对盘进行老化测试,放了2天没下电影还好没事。

昨晚远端传了种子下电影,睡觉时想看一下电影下载情况,但提示磁盘连接异常,没多管,早上把盘拔走带到单位看一下。
发现插入闪几下出现盘符,双击,盘符消失,软件也读不到盘的信息。短接可以出现相关信息但是是rom模式。
确定该917盘已经掉盘。
is917是is903的阉割版,据说速度还可以但是也继承了903的高速高温的毛病,我挂的还是2.0口的玩客云,这就掉盘了,可见917是有多不可靠。
还有917的量产软件,正片软件里有id也会不支持,正片软件量产完插拔就没容量,黑片软件量产出来比正片稳定,支持的制程蛮多但是量产软件一直在js手里也不流出。
917真是一款失败的主控。

网友A:
除了U盘,妹子没多送你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U盘,妹子没多送你点别的?

妹子貌似是个老师,盘里就一些教案和ppt

网友:
引用 楼主:
妹子貌似是个老师,盘里就一些教案和ppt

不会是苍老湿的教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妹子貌似是个老师,盘里就一些教案和ppt

老师好啊,老师可以教我们更多姿势,哦不,更多知识

网友:
手上一个917的,以前高温掉盘,现在根本识别不了。估计主控坏了

网友(2019-08-02):
手上有个917插3.0不认2.0认,也没查出毛病,917买多了,还有十几个

网友B:
目前长时间使用没出现这种问题,配闪迪MLC用作装机盘,几乎天天用
目前卖了快二十个917盘,还没收到返修
我觉得楼主这个应该不是正片L06B

网友:
坏块有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长时间使用没出现这种问题,配闪迪MLC用作装机盘,几乎天天用
目前卖了快二十个917盘,还没收到返修
我 ...

遇到过3.0不认2.0认的情况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3.0不认2.0认的情况吗?

主控虚焊了吧,我有个903就是这样子,后面拆下来拆下焊回去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控虚焊了吧,我有个903就是这样子,后面拆下来拆下焊回去就正常了

qfn好难焊啊,感觉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3.0不认2.0认的情况吗?

遇到过
一种主控虚焊
一种主控暴毙

网友:
我这里SM3267/SM3260/IS903全部掉过盘,都是因为插在一个路由器上,这个路由器U盘插久了必挂,必须短接才能好

网友(2020-02-17):
IS917和美国 WNA3100无线网卡,有冲突,不是掉网卡就是917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