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A1408 路由器 IP地址0.0.0.0 连不上网

楼主(2019-05-08):
家里路由用的是苹果的A1408的路由,能正常上网。最近入了一个矿渣NEWIFI3,用了一段时间,加了电容,改 散热,依旧不稳定。昨晚换回A1408,就出现连不上网的现象。系统提示没有获取有效的IP地址,并且显示地址始终是0.0.0.0,请教论坛里的大神,这是怎么了。该怎么设置才能联网。

楼主:
我的路由器是通过光纤猫拨号上网的,光纤猫和路由重启多次都是显示连不上,网线也换过了,有点崩溃了

网友A:
直连光猫看看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你就手动设置WAN端口地址看看 思路就是这么个思路具体再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连光猫看看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你就手动设置WAN端口地址看看 思路就是这么个思路具体再议 ...

就是直接连光猫的,也设了WAN端口,

网友:
看看是不是 光猫 和 路由器 IP 地址冲突了
路由器 先不和 光猫连  然后 电脑和路由器连上 看能获取 IP地址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接连光猫的,也设了WAN端口,

如果电脑能上 是自动获得的 你WAN就DHCP 看看是否能得到地址 如果还得不到 估计应该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直接连接电脑,也不能分配IP地址吗?

网友(2019-07-30):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最终是怎么解决了?好头疼啊

网友B:
我的现在也是这样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所以最后怎么解决了?好烦啊!

网友C:
苹果的路由要手动设置DNS

网友D:
新三的不稳定情况是什么样?

网友:
用电脑分别测试光猫路由器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三的不稳定情况是什么样?

我用铜皮做了屏蔽罩,包括USB部分。也加了滤波电容。用的是原厂固件,5G和2.4G会不间断的突然网速很慢,直至消失。刷固件应该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路由要手动设置DNS

手动设置DNS,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现在也是这样 最后怎么解决的?

还没解决哦,兄弟如果有好的方法记得提醒我下。我用新3拨号,用A1408做AP,信号就很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铜皮做了屏蔽罩,包括USB部分。也加了滤波电容。用的是原厂固件,5G和2.4G会不间断的突然网速很慢, ...

我刷的高恪,512绝版有无线的那个,刷的歌华的eeprom,改了屏蔽,一两个月了,也出现过一两次有无线但无数据,然后重启就好了,能平均一个月一次吧

网友E:
运营商服务器的问题,暂绑定 mac 地址了,联通经常这样,断电10分红以后再试,就好了。
或者吧mac地址 克隆一下,搞定  给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运营商服务器的问题,暂绑定 mac 地址了,联通经常这样,断电10分红以后再试,就好了。
或者吧mac地址 克隆 ...

克隆 正常拨号的路由器的mac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克隆 正常拨号的路由器的mac地址

不行,我断电几个小时再换路由联机都失败。加分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