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选择题】内存容量、频率、双通道,三者的优先顺序是啥?

楼主(2019-05-08):
amd主板,ddr3内存的老机器跑win10的64位系统。目前是很翘脚的内存搭配:1条1333的2g,1条1600的2g+1条1600的4g,混插之后,频率只能1333,双通道也没了。

现在内存略有跌价。如何添置性价比最高呢?扔掉2g,再上一根1600的4g吗?8G内存一般用用够了。但我的应用,偶尔也需要大内存。比如开N多网页,同时剪辑视频啥的。微信qq旺旺之类的倒是单开。

求指导,谢谢!

网友:
容量 > 位宽 > 频率

网友:
 别纠结了,把老电脑卖了,买新的。。。

网友:
2g的内存都送我,再买个4g的1600组双通,容量和双通都有了

楼主:
多谢指教!机器确实老了,880gm主板+速龙II 440,开四核后显示 弈龙 B40。

大家都有种观点,好像近年来cpu对于一般电脑是过剩的?其实不然,我另外一台780G主板的老机跑32位win10,硬盘都是三星ssd,只不过cpu升级成 弈龙II四核 x945 后,速度比楼贴这台还快。不但体现在视频编码这些硬任务上,而是全面地块,开机,开网页,开应用等等。

网友A:
AMD880G好像最高支持1333.X965也是支持1333.上1600内存也是运行1333.AMD好像支持不同容量内存组成双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D880G好像最高支持1333.X965也是支持1333.上1600内存也是运行1333.AMD好像支持不同容量内存组成双通道  ...

我确实搜索到AMD880g只支持1333的说法,但去giga官网查产品规格,并非如此:

网友:
只要兼容就都插上,容量最关键。

网友:
简单呀
先容量 然后是 频率
对了amd 双通道还有点用
INTEL 这边双通道 游戏变化不大
商业软件有些变化

所以呢 目前单条16g 王道

你要是买2条8g 未来 卖就不好出了

网友:
再买个4g 16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