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小米16000充电宝

楼主(2019-05-08):
这个充电宝的今天早上在地摊花1元钱买的,当时都好使,只是没有前后盖板,那就拆了用电池吧!松下3350的电芯。

网友:
赚大了,电池不错的

网友:
血赚不亏呀,恭喜恭喜

网友:
都是电池啊?合理么?

网友:
好货呀,这种电池难得

网友:
天下没这么便宜的了。还是好电。

网友A:
电池还是好的就赚大了

网友:
电路板给我吧

网友:
,用料有这么实在吗?

网友B:
真便宜,没挡板怕什么反正能用,另外这款电芯是高压电芯,拆出来用电池注意充电器电压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还是好的就赚大了

电池当然是好的,现在已经充满电了,电压4.21伏,明天早上放电看看容量还有多大。

网友:
比我买的两个好,松下3400耐用些,可以换4.2V普通电池,我的两个都是LG一4.35V电池,一个129元新的,另一个89元旧的,都是一年年失去容量,改电池得加精工保护板防过充,只是到4.25V精工保护板动作,然后回电到4.1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便宜,没挡板怕什么反正能用,另外这款电芯是高压电芯,拆出来用电池注意充电器电压得匹配。 ...

请问充电电压要到多少?

网友:
那5个松下电池,也就早期小米舍得用

网友:
厉害呀,我说的是电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充电电压要到多少?

我弄错了,我的LG版的才是高压的,你这个松下的就是正常的。

网友:
不错哇,还带过热保护,赚了。

网友:
良心做工。还带温感保护NTC,电池焊片也很讲究。

网友:
没了挡板,估计是修过,不过也值了。

网友(2024-11-08):
这么多电池,堆的满满的,pcb都没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