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TCL速热式6000W电热水器

楼主(2019-05-08):
,由于自家原先使用的英国蓝勋章7000W苏热水器已使用将近18年,因为速热淋浴器非常省电,现在京东网购买TCL速热型6000W电热水器进行更换,经安装觉得非常满意,故发表此安装过程中的拆解安装分享给大家。

网友A:
电老虎啊,还是储水的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老虎啊,还是储水的省点

不对..即热式热水器 比储水的要省电得多  用多少加热多少水... 别只看6kw功率就觉得耗电  还要看加热时间

网友:
好像得专门走大功率电缆。其实我爸以前的压电式热水器,只需燃气的最方便,但可惜的是没排烟装置,需要配合油烟机。现在的燃气热水器一停电不能点火。

网友:
6平方线足够了,短时间用4平方的也行。

网友B(2019-10-09):
没有尺寸参照物,看不出配的进线有多粗。
对6kw的连续工作时间有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老虎啊,还是储水的省点

这个很省电啊 比储水的省电多了

网友(2020-07-06):
防漏电防暴怎么解决的,不懂

楼主(2021-03-05):
引用 网友B:
没有尺寸参照物,看不出配的进线有多粗。
对6kw的连续工作时间有怀疑。

4平方多股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老虎啊,还是储水的省点

算算账就知道比储水的要省电多了,一个60升的储水罐完全烧到60度,而你只用四分之一的水洗澡,没有用的水你已付过电费,即热式是洗多少时间用多少电,关闭电源电表立刻停止计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算账就知道比储水的要省电多了,一个60升的储水罐完全烧到60度,而你只用四分之一的水洗澡,没有用的水 ...

电流大线损高! 我储水式烧完直接洗 洗到冷水为止!!!!

网友:
只要家里的供电线给力,这个其实很省电,因为夏季使用实际工作功率也就3k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