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下 这个PCI-E的哪种接口?

楼主(2019-05-08):
请问下 这个PCI-E的哪种接口?
有人呢统计过 不同PCI 对应的金手指的长度吗(认不出只能通过量尺寸)

主板上 看到个8CM 的金手指 PCI槽, 不知道具体是几的

楼主:
无视广告, 只看图片。

网友:
这个我记得是服务器的某种pcie接口

网友:
这是PCI X64,是64位的老PCI接口,都不是PCI-E
现在的板子即使有PCI接口也是PCI X32,这种老服务器卡家用机都用不了

网友:
PCI-X接口,带宽比标准的PCI接口多一倍,可以通用PCI接口

网友:
PCI-X,133接口。

网友:
这个是pci-x插槽的,一般只有服务器上才有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直接插到PCI插槽上吧。pcie接口和这个是不一样的。

网友:
服务器双千兆网卡

网友:
intel的千兆网卡,比较老的PCI-X接口,比PCI接口带宽高,不过给PCIE没法比,现在也淘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直接插到PCI插槽上吧。pcie接口和这个是不一样的。

仔细看5楼的图,PCI-X和PCI两种接口不兼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5楼的图,PCI-X和PCI两种接口不兼容的

怎么我查到的是这个样子?

与原先PCI接口所不同的是:一改过去的32位,PCI-X采用64位宽度来传送数据,所以频宽自动就倍增两倍,而扩充槽的长度当然就不可避免 的加大了,除此之外,其余的包含传输通讯协议、讯号和标准的接头格式都一并兼容,好处是3.3伏特的32位PCI适配卡可以用在PCI-X扩充槽上,当然如果 你愿意,也可以将64位PCI-X适配卡接在32位PCI扩充槽上,不过,频宽速度将会大减。

网友C:
你这个是老PCI-X    不是PCI-E

是奔三PCI 时期的增强插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老PCI-X    不是PCI-E

是奔三PCI 时期的增强插槽。

也就是说

这个双网卡
现在基本也用不上  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查到的是这个样子?

与原先PCI接口所不同的是:一改过去的32位,PCI-X采用64位宽度来传送数据,所 ...

这接口有3.3V和5V之分,电压对上了就能插得上。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PCI-E,估计是64位PCI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这个双网卡

是的,是老服务器使用的。

奔三S和奔二至强使用的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查到的是这个样子?

与原先PCI接口所不同的是:一改过去的32位,PCI-X采用64位宽度来传送数据,所 ...

那是又一种,PCI实际类型非常多。

区分其实很简单,就是PCI前段的长度。

标准PCI是前长后短,       你查到的兼容型增强,也是先长后短,后边还有一段长的。

这种插槽是可以插标准PCI短卡的,速度减慢。      LZ的网卡插这种槽也可以的,你看它金手指开口是有防呆开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又一种,PCI实际类型非常多。

区分其实很简单,就是PCI前段的长度。

千兆 减慢变成500M吗?

网友:
PCI-X 133mhz,老服务器主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