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某宝上很多电子元件,模块是散新的,非正品。大家DIY务必了解下。

楼主(2019-05-08):
首先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请务必理解什么是散新,其实就是连国产品牌都不如的假冒货。

比如一些低端的IC集成电路,比如LM2596, 上面打着NS的品牌,实际上还不如国产的XL品牌的。为什么???
这样可以卖个好价格。。。
但是没有过流保护。

比如IR的高端MOS管 IRF250,正品的要4元多,假冒的2元多,也能用。

就比如一个假冒的九阳豆浆机,也能用,但品质肯定是很烂但。

芯片你无法拆开,除非你有X光机。或者一堆几百万的测试设备。

这个问题真的很糟糕,老被人家美国人骂你知识产权问题,再就是很多产品质量问题。

有的采购贪便宜,买了散新芯片,结果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比如返修达到30%以上。这都是真实的故事。

所以这也是中国电子行业的一个大问题。

作为DIY,在某宝上,更是遇到的多。

网友:
擦亮眼睛,不要只关注价格

楼主:
散新不等于翻新
散新不等于国产货。

散新,就是找便宜的晶元,再自己封装,再自己打字。

那么这些晶元,想办法找便宜的,然后性能再打上更高级的,这一进一出,就赚大钱了

网友:
我买过很多CSD173027,看Ti的数据这是超级好管子,我和从Ti申请的样片对比外表有一点点区别,但是用起来也是正常的,比Ti的报价便宜一半,现在我都不知道真假

网友:
还有个问题,很多芯片淘宝价比官方报价便宜很多,比官方大批量的价都便宜,去问的话就说是原装的,买来封装丝印这些的似乎也没问题,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早在2000年的时候由于要做一些样品急用在本地电子市场买了几十片LM386小功放,回来上机没有一片能响,后来换了一家再买则是有部分不响,最后只好做一块IC测试板去现场测试挑选。

网友:
作为DIYer,不去某宝买的话,推荐去哪里买呢?

网友:
芯片市场水太深了

网友:
有时候都是买拆机件,质量还好一些。

网友:
无法确认真假是个大问题,如果和客服咨询,得到的都是你放心的结果,又爱又恨的网购现在是很无奈但又离不开。

网友:
NE555,加热到45度以上起振。HT7033用手按住恒压3.3v,松开手2.8v。还有很多,看似笑话一样,可其实是真事。都是某宝的产品,全是深圳发货。深圳还号称全球IC之都,呵呵

楼主:
有的采购贪便宜,买了散新芯片,结果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比如返修达到30%以上。这都是真实的故事。

楼主:
翻新 散新 国产  台产,15分钟辨真假

https://mp.weixin.qq.com/s/PyD7S4drYbE2Z_DIHO3Ydw

楼主:
有人问,验标能看出什么问题?直接验货不就好了么?其实,对于我们QC来讲,验标其实非常重要!验标是产品外观检验的一部分,市场上有2种产品:原厂不良品和国产伪造产品;

这两种产品的本体外观一般没有明显的异常现象,单看本体、丝印、引脚,很难看出问题,那怎么去判断呢?——验标!因为这两种产品的标签肯定不是原厂正常出货的标签格式,所以,通过验标,还是能筛选出一部分不良品的;

顺便透露下,最近芯片超人收到特别多TI的“国产货”,本体外观上做得相当漂亮!丝印和引脚也都没有明显的异常,但是使用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各种不良!

所以,建议大家,TI的料(特别是LM、TPS、SN系列),如果没有原标签,能不碰就尽量不要碰!真的一定要买,那可以继续深入分析,做X-RAY、电性检测、功能检测、De-cap检测等,一步一步深入分析确认产品的情况!

那还有这么一种情况,很多人从市场上买货(电子元器件)都遇到过,付款了才能交货,然后把货拿回来,如果发现货有问题,再去找供应商协商退货退款,很被动,很麻烦,运气好的,能要回货款,运气不好,连供应商在哪都不知道了!那怎么避免这种风险呢?

楼主:
要想辨别真假电子元器件,首先我们要了解原装正货和散新货的区别。

https://mp.weixin.qq.com/s/LuKM5w3x6pDRBzunCs-Z0w

网友A:
淘宝很难买原装的,真想要原装还是要去可靠的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很难买原装的,真想要原装还是要去可靠的渠道

不是的,原装正品也很多,价格也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很难买原装的,真想要原装还是要去可靠的渠道

主要还是看渠道,有些店是代理的正品,一般不会有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看渠道,有些店是代理的正品,一般不会有假的,

我发的链接都不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的链接都不看??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