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按废品收的坏科鲁兹导航 能上电 黑屏不显

楼主(2019-05-08):
按废品收的坏科鲁兹导航 能上电 黑屏不显什么原因? 单独接常电电源电流表有变化 稳定 在接上acc 电流有增加 电流稳定 就是屏幕没反应 用手电照过 无显示 也无背光 大家分析下原因

先修修试试 修不好出了也可以

就这一堆一块的

屏幕

地图卡

控制面板

尾线 尾线里没有按键板的插头 估计按键板接原车插头 然后通过can解码器通讯的

can解码器

线还挺多

光盘机芯

主机主板

屏幕拆开了

这个背光灯没电 通过一个pmos从电感过来电 我用镊子短接下d和s后 背光灯这里有5v电 但不亮 是电压有问题吗 没接触过屏幕原理 哪个大神告诉我下哈

屏幕里的导航及蓝牙模块 测板子大电感有5v电压 导航小板子的led灯也亮 证明电没问题

网友:
车机要B+和ACC一起接接电源12v,然后再按开机键

楼主:
兄弟 我刚发的帖子 你说我修好了吗

网友A:
会不会是掉固件?,或者有虚焊!前两天看一网友补焊的一个车机好了

网友B:
楼主家的电视盒子用的斐讯T1:t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掉固件?,或者有虚焊!前两天看一网友补焊的一个车机好了

不知道补哪里 都补工程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家的电视盒子用的斐讯T1

没错 眼神锐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掉固件?,或者有虚焊!前两天看一网友补焊的一个车机好了

掉固件应开机亮屏下 这个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掉固件?,或者有虚焊!前两天看一网友补焊的一个车机好了

哦对了 那两个小版引脚我都焊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