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怀旧便携计算机(四)SHARP PC-1500 拆和修

楼主(2019-05-08):
【背景】
最近一段时间痴迷中古计算机(还真是计算机, 不是计算器 Pocket Computer...), 网上前前后后淘了不下几十台, 各种成色, 各种型号, 拆拆洗洗拼拼凑凑, 居然被我整出几台功能完好的机器.
今天出场的是 82年的 大名鼎鼎的 SHARP PC-1500

【系列链接】
【怀旧计算器】【一】 拆 SHARP EL-230
【怀旧便携计算机】【一】 CASIO PB-700 拆和修
【怀旧便携计算机】【二】 CASIO FA-10 拆和修
【怀旧便携计算机】【三】 CASIO FA-10 配件
【怀旧便携计算机】【四】 SHARP PC-1500 拆和修

【正文】
先上一张图片镇楼!

先看主机, 常见的型号是 PC-1500, PC-1500A(美版) (日版为 PC-1501), 区别是 PC-1500 自带内存2K, PC-1500A自带8K

修复出来3台 PC-1500 2台, PC-1501 1台

以下是拆修过程中的图片, 可能不是一台机子上的.
拆开, 摊平, 这是显示和按键板, 右上角的不知什么东西的已经发霉, 但是其他部件依旧光亮, 估计是吸收潮气的作用?
图中其实是PC-1500A的显示板, 其中大方的芯片是LCD驱动, 双排的4个就是RAM

对比一下 PC-1500 的显示板, RAM只有一片了,

显示板正面, 液晶用铁框固定, 用斑马条连接. 按键不是分层导电膜结构.
此结构相比CASIO PB-700更加简单

再看看主板, 一个CPU LH5801, 5811 扩展?,

主板正面, 一个圆形蜂鸣器; 黑色的接插件是插扩展卡的, 左边的接底座的接插件.

PC-1500 原理图

拆掉主板的底壳, 铺了一层金属片

拆解完毕..

附加: 剩余的零配件, 还能组装一台 PC-1500A

扩展RAM卡: CE-161 16K RAM, 带电池, 有点像带电池的 智力卡~~

CE-155 8K RAM, 不带电池

下期预告: CE-150 绘图底座

网友:
懂不起,但是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Sharp PC-151更换可充电电池并增加充电线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4936-1-1.html

网友:
好复杂呢!专业收藏

网友:
我也有一个PC-1501,底座电池漏了,打印功能坏了。
现在还当计算器用,这个机器可玩性很高的。程序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1501,底座电池漏了,打印功能坏了。
现在还当计算器用,这个机器可玩性很高的。程序有很多。 ...

如果是主板腐蚀了,我这有几块应该是能用的,不嫌弃的话站内发个地址给我,我送你一个,如果是那个绘图头子坏了,那就没辙了,下一个帖子你会看到我报废了多少个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1501,底座电池漏了,打印功能坏了。
现在还当计算器用,这个机器可玩性很高的。程序有很多。 ...

目前来看,底座电池腐蚀的话直接把电池去掉什么都不接,底座也可以打印,偶尔会出现 错误26,电压低,估计是我的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底座电池腐蚀的话直接把电池去掉什么都不接,底座也可以打印,偶尔会出现 错误26,电压低,估 ...

是打印机不正常,咔咔咔咔咔,笔架往一边撞,然后就error26了。没发现打印头机械有问题。应该不是电源不足,我这个是原装电源。里头主板绿了一大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驱动芯片坏了。打印机从没工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打印机不正常,咔咔咔咔咔,笔架往一边撞,然后就error26了。没发现打印头机械有问题。应该不是电源不足 ...

1.开机笔架往左边撞 是初始化过程, 这个绘图头子只有一个检测笔颜色的干簧管开关, 没有其他传感器, 所以只能闭着眼睛往左撞一段时间以保证位置在最左边, 并且机械机构里不是硬连接, 笔架顶住不会坏.
2.内置电池失效后电压低, 即便外接了电源, 电池的电压也不高, 所以导致检测到电池电压低而报错. 直接把电池拆除吧.
3.主板深绿色没关系, 如果是浅绿色像有粉末一样的那估计是铜箔腐蚀成铜绿了, 先清理一下试试. 绘图头子有动作说明CPU大部分大概没啥大问题.

网友(2019-09-02):
1500的配件我有,欢迎交流

网友:
80年代我国各大单位的科技口真的是把PC1500的性能和用途发挥到了极致, 当时科学口的从业者基本上是人手一台, PC1500在国内至今都拥有着相对的保有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打印机不正常,咔咔咔咔咔,笔架往一边撞,然后就error26了。没发现打印头机械有问题。应该不是电源不足 ...

撞头动作,是自检。看看 色笔是否都有。

网友:
打印机撞头,咔咔咔,笔架往一边撞,是自检动作。机器检查  色笔安装   情况!我的是   卡西欧   pb  700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撞头动作,是自检。看看 色笔是否都有。

笔都有,是撞头过后error 26

是底座的电路板有故障,电池漏液腐蚀坏了,这个系列机子通病。  我用维修电源给9V电压也不行,不是电压不足。老爹留的念想了,不想再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都有,是撞头过后error 26

是底座的电路板有故障,电池漏液腐蚀坏了,这个系列机子通病。  我用维修 ...

查看说明书,看看 26错误  是什么?

网友:
pc1500  有程序集,应用比较多。除了打印纸带 比较窄  其他都优秀!

网友:
当年就是用这台机器学的BASIC语言。

网友(2020-09-07):
引用 网友A:
笔都有,是撞头过后error 26

是底座的电路板有故障,电池漏液腐蚀坏了,这个系列机子通病。  我用维修 ...

撞头之后,笔架的小车逆时针转4次,检测笔,如果小车没转,是你的一个配件,类似金属小舌头变形了(最左边立起来的)我的就是这样。我看了一下用户维修手册,一般大概率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1-10-21):
请教一下,主板上的两个可调电阻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2022-01-04):
1501主机故障,表现为显示乱码(有时黑屏),打开里面很新,没有任何锈蚀,不知如何修理?

网友:
年代感很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