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7.4v热熔枪

楼主(2019-05-08):
出外时,有时用下

网友:
想办法把电池内置啊

网友:
接头不套点黄腊管?等米下锅

网友:
感觉这种方法损耗太大了,热起来也慢哈

网友:
不错,就是功率太小,可是功率大了又要加温控

网友:
感觉容易短路也

网友:
我原来也有一个这样小的,感觉用着不爽,太慢,就扔了,看来还是可以改成低电压的。

网友:
这样不是交直两用了吗

网友:
不是流行插根t12烙铁头的吗,

网友:
这都能想得出来,

网友:
有低压PTC卖的

网友:
謝謝分享  改了就实用了。。

网友:
外热式效率低啊。创意不错。

网友:
找个废旧电吹风把里面的隔热片拆下来放到硅胶枪里面做隔热,这样裸奔你的枪不耐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