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拆两个防雷设备代理商送来的样品

楼主(2019-05-08):
上海雷迅防雷技术有限公司
A6-42-ONS防雷插座
AM2-40 2模块化电源电涌保护器

网友:
一个是防雷插座,一个是浪涌保护器
保护器模块里面,应该是一个大大的压敏电阻

网友A:
这插排质量挺好的,用了十来年了一点问题也没出现过。你这个新产品那个过流保护缩减掉了,估计其他的也不如之前的老产品。

网友B:
那个插座做工看着蛮好,价格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插排质量挺好的,用了十来年了一点问题也没出现过。你这个新产品那个过流保护缩减掉了,估计其他的也不如 ...

旧产品没用过,这个也不会应用,原因:价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插座做工看着蛮好,价格真贵!

指定的供货商价格翻一翻啊

网友C(2019-07-31):
有条件拆个电涌保护器看看吗?看样子做成方便拆装的模块,应该是易损耗品。是不是防一次大冲击的电涌就会玩完,得重新换上新模块呢?
某宝有那种可自恢复防雷保护器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防雷保护器,本来就有寿命的啊。现在很多做成模块化了,方便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拆个电涌保护器看看吗?看样子做成方便拆装的模块,应该是易损耗品。是不是防一次大冲击的电涌就会玩 ...

已经给回仓库了,如果要拆,又要写申请,麻烦,不拆了!

网友:
这年头城市都是地下电缆,独立供电变压器,电表箱内的限流器,手机信号运营商高塔到处都是。除了农村,还要这种东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