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150以内的路由器

楼主(2019-05-08):
翻了数码之家和恩山

目前玩的比较多的就是新3 歌华链 K2P(没USB)
然后 AC9博通版 和 华硕ac1200G差不多
中兴E8821 大麦DW33 高通方案

想问下这几款哪个信号比较稳定,基本刷完不死和固件就不用折腾了
信号80平,穿两堵墙

网友A:
120平 k2p放圆圈位置 所有房间都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平 k2p放圆圈位置 所有房间都有信号

K2P信号看很多人都说好,但是没有U口

网友:
推荐K2P,刷完不死和华硕固件或者老毛子固件以后基本上就不用怎么动了,我家160平,放在中间基本上全屋全部满格,除门外不锈钢门阻挡外信号比较弱其他都不错。K2P是有USB的,可以很方便的在里面找到触点引出USB2.0,至于USB3.0比较复杂不建议弄,且有干扰。

网友:
使用USB2.0的话可以刷官改。使用上也挺稳定的。

网友B:
中兴E8821 和大麦DW33 一样的高通方案吗?

之前只知道E8820  V2 是个好AP。  网上搜了下 都没多少E8821的资料

型号这种东西 就怕越新越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兴E8821 和大麦DW33 一样的高通方案吗?

之前只知道E8820  V2 是个好AP。  网上搜了下 都没多少E8821的 ...

8820 v1 和8821是高通方案,芯片型号和DW33D有区别
8820V2 8820S是MTK方案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611110-1-1.html

网友:
买新不买旧 二手基本是坑

网友:
新3,歌华,不用考虑,无线垃圾。K2P和AC9,我都有,综合来讲,K2P好。其它三种没用过。K2P有很多评测,同价位,基本力压其它。真得很需要U口的,那就AC9。个人觉得改∪口的k2p,故障率看运气,不推存。

网友C:
现在的AC9是不是都缩水了

网友:
我用的华硕ac1200g+,和腾达ac9的u是一样的,2.4G 5G信号都好,稳定不死机,唯一不满意就是usb写入速度比较慢,3.5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AC9是不是都缩水了

是的,现在是螃蟹芯片